[鸿蒙] 我发现鸿蒙系统比较省电,你们觉得呢?

楼主(2023-05-21):
安卓系统外出要带充电宝,还要带好几个,很重。

鸿蒙系统能用两三天不用充电,省事。

同样的使用习惯,外出是不会有人用手机看视频的,只用VX,打电话,联络最重要。

网友:
有这么夸张吗

网友A:
菊花手机现在保有量变少了,升级系统应该都是正优化,要不然负优化会导致 用户数量断崖式下跌

楼主:
讨厌苹果,难用。苹果的icloud,理论上苹果可以查阅,不安全。

网友B:
同发现!重度使用,一天2充,现在一天一冲够了。就是一直提示我电池不行去店里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菊花手机现在保有量变少了,升级系统应该都是正优化,要不然负优化会导致 用户数量断崖式下跌 ...

    没有动机负优化啊,高层的意思是让用户用到华为回来的那一天,就算用不到,也尽量用久一点,别便宜了竞争对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讨厌苹果,难用。苹果的icloud,理论上苹果可以查阅,不安全。

讨厌华为,难用。华为的云存储,理论上华为可以查阅,不安全。

网友D:
和安卓一样的,都是AOSP,都是一样的app,就看对后台的限制,限制高了就省电,但是息屏杀后台会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讨厌华为,难用。华为的云存储,理论上华为可以查阅,不安全。

我用的是荣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安卓一样的,都是AOSP,都是一样的app,就看对后台的限制,限制高了就省电,但是息屏杀后台会更厉害 ...

安卓系统我准备了6个充电宝,那个重量,现在单机出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安卓系统我准备了6个充电宝,那个重量,现在单机出门。

不清楚了就,你就通讯的话按道理很省电,是不是装了什么流氓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了就,你就通讯的话按道理很省电,是不是装了什么流氓软件

我也不清楚,现在只带一节电池的充电宝出门,以备不时之需,重量可以忽略不计,至今没用过。

网友:
比小米的好太多

网友:
自从有了快充,我出去久的依然会记得带充电宝出门,但充电宝再没发挥过作用了……

网友:
自启动被限制住了?

网友:
安卓,如果不会用,就是渣,如果会用,会用adb卸载/禁用,会用权限控制软件控制后台,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那长虹老年机能待机一个月,那是10多年前的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讨厌苹果,难用。苹果的icloud,理论上苹果可以查阅,不安全。

理论上哪家手机,后台数据都可以查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同发现!重度使用,一天2充,现在一天一冲够了。就是一直提示我电池不行去店里可以换 ...

我小米可以做到一天一冲,看视频5,6个小时还能有40-50%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小米可以做到一天一冲,看视频5,6个小时还能有40-50%电

讨论的鸿蒙,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