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能够实现smbus,协议的芯片,接线比较简单的,除了cp2112

楼主(2023-05-21):
搜了下cp2112价格太乱,本想着买芯片,居然比板子成品还贵,想找个别的芯片代替,根据前不久搜到的资料,用stc15f104w+tm1861可以模拟这个协议?

用于电池解锁研究。

网友:
时序就是I2C
单片机2个IO设成开漏,外加上拉电阻即可

楼主:
好像懂了,又好像不会操作,看来还是老实买cp2112好了

网友A:
ch341即可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41即可模拟

这个我也看过资料,是有这种预感,就是不知道模拟出来的和cp2112信号有多大区别,能解锁就用。还有一些设置才能让341做出来一样的,不打算买2112成品板,看了芯片定义超级简单,目前在选购2112中,咸鱼有个玩家闲置的,问了2112熔丝已经固化了没戏。我估计还是买2112先搞成后再买个341自己飞线研究下(具体杂设置开漏还不懂,做上拉电阻这个会)

楼主:
646个人观看,几乎没有人说出来可以替代的芯片,这就很尴尬了,smbus居然这么小众

网友:
引用 楼主:
646个人观看,几乎没有人说出来可以替代的芯片,这就很尴尬了,smbus居然这么小众 ...

这个主要看你自己的水平
1、如果Pack方案是TI的,简单点就是买个寨版EV2400,老芯片用bqEVSW,新芯片用Battery Management Studio
2、MCU方案,网上大把,这里给你两个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666
https://github.com/laszlodaniel/SmartBatteryHack
3、CH341的,你不用找了,另外一个贴提到CH341也是我。代码被我改乱了,现在没空研究了。

网友(2024-08-12):
随便一个单片机都可以模拟SMBUS

网友:
smbus和I2C的电气层是一样的,用单片机的i2c接口配置为smbus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