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电信的万兆光猫改散热

楼主(2023-05-21):
日常电信光猫用起来时间一长就卡顿,延迟高。断电复位后恢复正常。但不多久又延迟了。手摸着光猫很烫,拆开来看里面没有风扇和散热器,裸露的芯片温度特别高。问了电信这边没办法解决我延迟高的问题,特别是微信语音通话的时候,不断的会容易卡顿掉线复位完了以后通话就是正常的,但是看他的IPTV电视不会有这种问题。就萌生了一个主动加个散热的想法。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会高温了以后主动降频导致有这个延迟高?然后量了一下内部空间,内部,芯片表面到底壳差不多25毫米,然后芯片是20毫米长20毫米的。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加一个散热风扇和一个散热风扇的控制器,现在设定的温度是35度启动50度最高,然后到了35度或者40度就会停止风扇运作。调试好了就装机。

楼主:
前面说到把这个风扇装进去,然后因为刚才网络问题,图片有点上传不上去,现在来接着传,嗯,主要的思路就是。把之前附带的50k的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换成了薄膜形式的,直接压在了芯片上。装机以后发现他就直接启动了。芯片日常工作温度的高于35,后面我还要把这个温度阈值设高。可能就要45度启动,60度最高。12伏电源直接接上原来的位置,电源都不用换的,发现它的运行电流只有40多ma。原厂就是12伏一安的电源,过载一点点无所谓。有了主动散热,希望温度会低一些。插好温度探头线,风扇线。电源线,然后把控制板粘贴在不影响空间的地方。这样的话就OK了。

网友A:
搞这么大工程啊,我觉得直接在装外壳外面就行,毕竟上面的都是洞洞能透风,只要空气流通温度就不会太高的...

网友B:
这是精益求精的做法,我都是用USB外接一个风扇给整机通风就行了,效果也还行

网友:
直接加个散热器就行

网友:
搞了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么大工程啊,我觉得直接在装外壳外面就行,毕竟上面的都是洞洞能透风,只要空气流通温度就不会太高的... ...

有机会就搞大, 这个板子,芯片朝下的,上面吹只是吹板子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精益求精的做法,我都是用USB外接一个风扇给整机通风就行了,效果也还行 ...

感觉电信没诚意,没出那种主动散热的机器,夏天,芯片都有70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电信没诚意,没出那种主动散热的机器,夏天,芯片都有70度了

70度应该没啥问题才对,这些玩意应该至少是95度耐热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机会就搞大, 这个板子,芯片朝下的,上面吹只是吹板子底部

禽兽,下回人家男朋友找上门弄不死你...

网友:
我是整个大风扇一千转左右的搞个风道对着光猫吹,从来不关机设置下每天定时重启没死过机主要是拆了坏了电信不包换了。

网友:
CPU上搞个散热片 4CM 小风扇 直接粘在外壳上面  不就就OK  这样太复杂了

网友:
我是弄了个路由器架子+12CM机箱风扇在外面底下吹,拆开就算了,万一坏了要自己掏钱换,正常用坏了电信免费给换

网友:
对的,特别是夏天,我都热坏好几个光猫了。自己买新的来换,还不行,必须要他们来换,而且还要收走旧的光猫。我说是我自己出钱买的。维修人员说,他们是付了一半的价格,用半价卖给我们的,所以要收回去。好吧。不招惹和桶涨价一样牛的公司。。后来就直接买了12V的12cm的大风量风扇,用到现在。。

网友:
散热改的不 错,工程量不小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心思还非常缜密

网友:
风扇还带温控,改的不错。

网友:
散热改的不 错,收工不错啊

网友:
我觉得光猫改桥接就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