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重料打造一个有“味道”的台灯,附灯罩e14改e27方案

楼主(2023-05-21):
卧室看电视的时候边上有个背景光源比较利于护眼,手上有一批飞利浦2.5w暖光球泡,就想着搞个台灯,宝上普通台灯那质感感人,刚好前段时间公司买了个新的一炮通,老的扔废品间了,于是就有了这个有味道的DIY
品相还行,就是跑气了,只能弃用。北京大力出的,一炮通届的扛霸子  拆完才发现可能只是气压表漏气,但是这东西拆过就影响气密性 可惜了。

拆了上下两个铝块,应该是整块铝锭车削出来的,份量还有是有点的,打算两个一起做底座。

找个e27灯座 标称功率600瓦,接线

做了个接驳件,配合m10中空螺丝,可以下接5cm长m10加长螺母。

准备好的几个件 开关用的19mm金属按钮开关 刚好堵多余的孔。

组装起来

电源线用的三洋加湿器拆的0.75平方两插线

底盘用旋转锉切削出容纳线的位置 接好底部走线。

至此台灯的底部完工。

灯罩费了些功夫,宝上的e27灯罩普遍垃圾,倒是小黄鱼上让我淘到一个材质质感不错的全新e14灯罩,改一下吧,谁让它造型、大小、材质都合适呢……

切断e14底座的3个连接脚

找个灯罩PVC壳破掉的e27底座。这个e27灯罩还不算便宜,但是底座跟e14的对比一下 高下立判!

把e27灯座焊接在小黄鱼淘的灯罩上。

使用图,这个灯杆长度可调,由6个5cm长的m10加长螺母加5粒20mm长中空m10变径螺丝构成,目前这个杆有点长,下掉个1到2节应该刚刚好。其实这个杆子成本就够某宝一个外观漂亮的台灯了,只是肯定没这个扎实,自己diy 就图一乐吧。

谢谢欣(然打)赏

网友A:
罗技的这款鼠标在哪都能见到

网友:
毒丝布也敢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这款鼠标在哪都能见到

走量款,便宜好用。

网友:
这一炮下去,确实有味道啊

网友:
楼主做的十分精致

网友:
复古灯罩漂亮

网友:
这灯罩跟你的墙纸风格还挺搭

网友:
好手工,和墙纸很搭

网友:
做得很漂亮,够厚实

网友:
手艺不 错,灯罩漂亮,和壁纸很搭

网友:
手艺不 错,灯罩漂亮

网友:
底座不轻吧。

网友B:
有点意思,看着不错~

网友:
成品漂亮,买的也不过如此

网友:
满满的金属风,感觉加个地线保险些,要是漏电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意思,看着不错~

感谢q大支持^_^

网友:
没展示一下炮筒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