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兆信电源通电电流一直显示000,短路正负极都不会变,接负载也是不会变

楼主(2023-05-21):
有一台兆信电源,现在通电电流一直显示000,短路正负极都不会变,接负载也是不会变,前几天电压不稳,换掉电位器就好了,电流调节的电位器也换了,还是一直显示0,哪位知道什么问题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电流表坏了,换个电流表试试。

网友:
电流表串万用表不就知道是不是电流表好坏

网友A:
如果电压调得太低的话也会造成电流不显示的,把电压调高一点试试,还不行就只有检查取样电路是不是开路或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调得太低的话也会造成电流不显示的,把电压调高一点试试,还不行就只有检查取样电路是不是开路或短 ...

调高了也白搭  那我看看取样电路

网友(2024-09-09):
实际上有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