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维修保养日本昭和时期的松下电磁钟(NATIONAL BC-111)

楼主(2023-05-21):
近期收到一台日本昭和时期松下电工株式会社生产的松下电磁钟,型号是BC-111,生产时间大概在1970年左右,距今已有50年多年了。

电池仓已经锈迹斑斑,电池筒也不知去向了,50多年来也不知道它经历了多少人多少事?

出生证和使用说明还在,TRANSISTOR CLOCK

那么多年的沧桑,它早已不能正常工作,让我来试试看能不能重新复活它吧!
开拆!

分针固定很独特,是侧面一个小螺丝固定的

内部是这样的

走时靠的是电磁铁原理,报时用的是电机驱动

星期日历机构是这样的

独特的钟摆和锈蚀的电池仓

电池仓还用3D建模打印的波士顿电池盒,稍微改进了一下,保护板和走线隐藏到了底部,看着更简洁一些

走时报时都没啥问题,但是那么多年了,确实也该拆开洗油,保养一下了

组装测试,一切功能OK,一个老古董又恢复了它当年的活力!机芯基本没有塑料齿轮,感觉再用个几十年也没啥问题!

最后附上走时和报时视频,谢谢大家的观看!

装上钟盘和外框的效果

网友A:
好东西,木头壳子,里面也做抛光做油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木头壳子,里面也做抛光做油漆了?

是的,不过它的门是塑料材质的

后续更新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395-1-1.html

网友:
好东西,完美修复

网友B:
看起来一节电池就OK了吧,搞两节不是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一节电池就OK了吧,搞两节不是浪费???

一节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C:
应该把星期汉化一下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就是后面外壳的清理还有最终装好的效果拍出来就更好了。钟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域。很多设计和做工很有想法的产品,都很好玩。可惜现在大家在家里的时间不多,所以对表的关注度大于钟了。

网友D:
1970年都能做这东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把星期汉化一下

这个你真是搞错了,这个星期使用金木水火土日月表示的,是中国古代一直在使用的,叫做曜日,是古代传到日本去的,只不过我们现在不用了,日本还在用而已,归根结底还是咱们中国的东西,有何汉化的必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70年都能做这东西了?

只是大概时间,也有可能是六十年代末生产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挂钟

网友:
这东西很快就被后浪石英钟拍死在沙滩上了

网友:
摘自百科:星期在中国古称七曜。七曜在中国夏商周时期,是指日、月及五大行星等七个主要星体,是当时天文星象的重要组织成份。中国的七曜开始并未作为时间单位。在西方,古巴比伦人首先使用七天为一周的时间单位,后来犹太人把它传到古埃及,又由古埃及传到罗马,公元3世纪以后,就广泛地传播到欧洲各国。作为时间单位的七曜最早在西元七世纪, 伊斯兰教、基督教均按照有以星期为单位进行的宗教礼拜活动,故而在许多方言中,“礼拜”逐渐有了“星期”的含义。

星期的起源应该是连系著月亮的周期,因为七天大约是月亮一周的四份之一。

在中国上古时代,古人就以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为七曜,亦作七耀。东晋范宁《榖梁传序》中就有七曜为之“盈宿”的记载。

中国上古时代用的七曜平行拉丁语的星期,拉丁语中星期日Sunday(日曜日)为“太阳日” (dies solis),星期一Monday(月曜日)为“月亮日” (dies lunae),星期二Tuesday(火曜日)为“火星日” (dies Martis),星期三Wednesday(水曜日)为“水星日” (dies Mercurii),星期四Thursday(木曜日)为“木星日” (dies Jovis),星期五Friday(金曜日)为“金星日” (dies Veneris),星期六Saturday(土曜日)为“土星日” (dies Saturni);法语直接采用拉丁语的名称,只是将星期日改为“主的日”;因为五颗行星的名称都是古罗马神话中的神的名字。英语将其中几个换成古日尔曼人神话中的神,如星期二变为日尔曼战神“提尔”的日子,星期五变为日尔曼女神“弗丽嘉”的日子,星期三变为日尔曼神“奥丁”的日子、同样地星期四也是日尔曼神“索尔”的名字;俄语和斯拉夫语言中,已变成“第一”、“第二”日……。

日曜日是星期天
月曜日是星期一
火曜日是星期二
水曜日是星期三
木曜日是星期四
金曜日是星期五
土曜日是星期六

网友:
好东西,继续发光发热吧

网友:
壳子看起来像密度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真是搞错了,这个星期使用金木水火土日月表示的,是中国古代一直在使用的,叫做曜日,是古代传到日 ...

以前是旬修吧

网友F:
外壳是什么材质的,看着像木材,感觉又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壳是什么材质的,看着像木材,感觉又不是

外壳是木头的,门框是塑料的

网友:
和作息没有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