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坏了的汽车vfd时钟

楼主(2023-05-21):
拆一个坏了的汽车vfd时钟,这个一点维修的思路也没有呀

网友:
先把烧黑的地方清理干净看看缺了啥

网友:
首先用小电流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芯片在屏幕下面,看不到型号

网友:
多收集点资料,慢慢加电压测试。

网友:
先洗干净再说

网友:
90年代夏利车的时钟就是这个模样的,当年在报废车场拆了好多

网友:
首先玻璃管不能漏气,还有这东西灯丝需要3v,还得有-27v

网友:
这个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在一些车里见过

网友:
炸鸡了?先洗了再看看

网友:
烧黑的地方是晶振引脚?

网友:
现在越来越少了,我车上还改了个,颜色好看。

网友:
早期的产品。

网友:
首先要确认灯丝是否完好,若好才有修复的可能,若坏弃之。

网友:
看出来了,应该是逆变升压部分烧了

网友:
电源的方向?不知道dvd的vfd能不能也改时钟?

网友:
一个时钟能把板子烤微黄,耗电大户!
还是液晶的好

网友:
烧成这样还是扔垃圾桶吧

网友:
晶振那时烧的吗?看着好像晶振的那个引脚和C6电容没有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