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清洗风扇,一不小心把网罩固定圈弄断了,打印机10分钟打5个固定卡解决

楼主(2023-05-21):
清洗风扇,一部小心把网罩固定圈弄断了,打印机10分钟打5个固定卡解决

网罩外圈直径3.7MM 左右

STL无法上传 ,传到T站了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6037363

应各位要求,多打1个凑6个

试样OK后直接打印4个

安装号,正好

装好后的风扇,应该多打1个凑6个

网友:
要是我就是扎带了

网友:
神了,这都能打。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
离得近我送你 一个

网友:
扎带扎好了,拆洗就剪开,一年四个扎带

网友:
有设备任性

网友:
打印机精度如何?我想打印外壳,上下盖的。什么价格?

网友:
我是用棉线系好,四个角各绑一个

网友:
这么好创意!

网友:
有打印机就可以这样任性。

网友A:
这打印质量真的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打印质量真的堪忧

我也觉得,10年前套件DIY的三角洲,平时使用少,一直想换掉,无奈又勉强能打

网友:
秀打印机啊,要我就只能用扎带或是铁丝了。

网友:
有打印机就就是好

网友:
太复杂了,四根绑扎带搞定

网友:
有打印机就是好,羡慕

网友:
构思与效果非常好

网友:
这个也开始卷起来了?????,随便用什么绑都比这省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