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遥控器如何控制两个电器

楼主(2023-05-21):
有电视和功放,怎么实现电视机的遥控器也能控制功放的开关机?
补充一下:先感谢楼下几位朋友的回答,用学习型遥控器也想过,但不是我要的功能。我需要在电视机打开的同时打开功放电源。

网友:
如果是红外的,可以从网上买学习型遥控器

把电视和功放的主要功能都学习就ok

网友:
红外线的遥控,买一个拷贝型的,学习一下电视机和功放的遥控,就可以了

网友:
我现在买了一个拷贝型的,拷贝了电视机遥控,机顶盒遥控,空调遥控,还有足浴桶遥控,一拖四

网友:
万能的宝

网友:
买学习型的遥控器

网友:
你尝试下载一个万能遥控器 在手机端设置同时发射这两个设备的开机信号 做成快捷方式

网友:
可以试试手机3.5接口的红外头,然后下载个万能遥控的app,只要电器别太生僻,一般都可以搞定。

网友:
不想用学习型遥控器还想控制电视和功放同启动,这种需求在几年前翻车迅很火时就有人提出过解决方案了:
DC5V吸合控AC220V的继电器买一个,5V脚接个公头的废手机充电线,220V脚串连到功放的供电火线上,然后USB公头接电视USB口上,当遥控器控制电视开机时,USB输出5V,继电器吸合,220V导通,功放机通电工作,电视关机,继电器断开功放自然断电。

网友:
小米米家万能遥控器 了解下

网友A:
LZ 大概需要一个联动插座:主口工作,副口自动启动

网友:
个遥控器如何控制两个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大概需要一个联动插座:主口工作,副口自动启动

你这个只是设备通电了  和设备打开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只是设备通电了  和设备打开是两码事

阈值合适的话,可以完美解决。

别说电视待机也会触发啥啥的,所以说需要看看阈值是否合适。

网友:
淘宝搜一下,有一种插排,电视一关,插排其他孔都断电的那种

网友:
买一个这种应该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这要看你的功放是硬开关还是软开关,硬的通电就行,软的还要再按遥控器按钮,可以参考空调来电自启动功能,需要拆机改造。

网友:
弄个单片机,一个红外接收头,一个红外发射头,红外接收头接收电视机的遥控开机信号,然后单片机解析,然后再写一个功放遥控开机的发射信号。用红外发射头发送出去,打开功放。

网友:
一个遥控器控制两台设备,除了用学习型遥控,另一个办法就是改设备的遥控编码,如果你太闲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还不要学习遥控器,还要控制不同的设备开关机,要求有点高
这种一般推荐学习型遥控器,一个遥控器学习好几个设备的没问题
楼上有坛友说改电路不合适大多数用户

推荐一个红外遥控音响可以喊话控制开关红外设备,前提是要在软件上有添加进去(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玩玩还可以)控制空调没问题,但是功放机如果是小厂家的不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