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拆一个联想台式机拆下来的航嘉180w电源,型号:HK280-22GP

楼主(2023-05-21):
一个联想品牌机拆下的电源,不是标准atx电源,只有标准电源一半大小,风扇也不是现在流行的大风车设计,是更古老的抽吸式设计,额定功率180W,+12V最大14A,电源24pin+CPU4pin+SATA电源口两个,没有显卡供电。被动式PFC设计,pfc装在外壳上。

网友:
联想品牌机里常见,办公电脑足够用了。

网友:
品牌机通常都不会用多大的,主要是节省成本...

网友A:
朦朦胧胧

楼主该换手机了

网友B:
这个pfc估计是真的

网友:
应该是办公用机的,180W够用了。

网友:
多久之前的电源了?估计都有15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朦朦胧胧

楼主该换手机了

晚上拍的

网友:
功率这么小自然也就没有显卡供电插口了

网友:
凑合着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pfc估计是真的

被动式pfc,有点重的,是真的

网友:
LX的东西基本是垃圾的代名词

网友:
老货做的都比较皮实。

网友:
改可调一般用途功率足够

网友:
联想的电源与我们常用的通用电源比出线接口很少很单一,扩展性太差,通用兼容性太差,只适合联想自己的主板用.

网友:
很久以前的产品了。

网友:
是sfx尺寸的电源嘛?是的话还能在小主机上服役

网友:
会不会是水泥块呢

网友C:
这个品牌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品牌很熟悉

航嘉啊,国产里面很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