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姆龙3010制氧机管路求助

楼主(2023-05-21):
欧姆龙3010制氧机更换分孑筛后,管子找不到应该插哪里了?两根管子在悬空,求助,哪位大侠能拍个照片

网友:
换配件前不提前拍照吗? 配件在哪买的问下商家?

网友:
气泵出来经过散热的金属管  然后到三通经过电磁阀  分别到连分子筛  然后进入三通 再过滤再输出到加湿瓶

网友(2024-04-10):
细管是与主板上的压力传感器相连的,测试氧气罐压力高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