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那些年用过的电脑硬件

楼主(2023-05-21):
内存、CPU,以后再找找,可能还有

网友:
哎。都认识是不是证明我老了

网友A:
486那个真没见过,原来的引脚真粗

网友B:
第三张图,那个注明是DDR一代的,不是DDR,是他前面的SDRAM内存。这两种很好区别,SD内存有两个缺口,DDR内存只有一个缺口。

网友C:
你这配置都太高了,我的286+287还是用的30线的内存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张图,那个注明是DDR一代的,不是DDR,是他前面的SDRAM内存。这两种很好区别,SD内存有两个缺口,DDR内 ...

对,我记错了好多年不玩儿这东西了,记忆混乱了。多谢更正,以免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6那个真没见过,原来的引脚真粗

486的那两条,应该是4M的,顶多是8M条。那会儿运行DOS6.0系统,和寄生于DOS系统下的windos3.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配置都太高了,我的286+287还是用的30线的内存条呢

30线的好像叫EDO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0线的好像叫EDO内存?

EDO是72线内存  你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DO是72线内存  你有

没有,听过而已。是72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听过而已。是72线。

你发的第一个图 486用的就是72线EDO内存

网友:
回到了奔腾时代

网友E: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

从486时代开始能够拆装、升级,到现在也就30年的时间,经历了若干代的硬件升级了。原来的老物件我留了不少,搬家一次就少一些,现在基本上光了。

网友:
486当年只能在学校里摸摸,不可亵玩焉。唉

网友:
486  586 一个时代的记忆

网友:
当年,1M的三十线内存,价值300元,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

网友(2023-08-03):
都用过,每一套都有保留,而且功能正常。

网友:
证明我们都老了的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