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路边捡到一个小玩意,不知道是啥

楼主(2023-05-21):
路边捡到一个小玩意,不知道是啥,大神有知道的吗?

网友:
看样子像是汽车的蓝牙门禁卡

网友:
没见过,真不知道是啥东东。

网友:
还是安装两粒纽扣电池的。

网友A:
看到有个红外接收头,不知道是什么卡。

网友:
读卡器吧,门禁卡之类

网友:
门禁卡的样子

网友:
应该就是门禁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个红外接收头,不知道是什么卡。

是的呢,有个红外接收头,很简单的一个小东西,但是没见过

网友:
蓝牙门禁,有红外接收头,然后发信号开门

网友:
感觉像rfid模拟用的

网友:
像是门禁卡,非接触刷卡?

网友:
估计是门禁卡之类的吧,开始还以为是什么高大上的

网友:
原来小区车辆出入门禁用过,后来换成车牌识别了

网友:
黑科技,不知道

网友:
和我们小区的红外门禁卡相似

网友:
FBI的追踪器

网友:
老式的 地库门禁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