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DF编辑软件,有没有小巧一点的?

楼主(2023-05-21):
   经常需要阅读PDF文件,需要做些阅读标记,比如涂个颜色,滑条线、写点附注等。

   有没有轻巧的小软件?

网友A:
记得有款有点流氓的PDF软件挺小巧的,名字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款有点流氓的PDF软件挺小巧的,名字记不清了。

流氓软件还是算了,不敢用

网友:
同求,有免费的吗?

网友:
foxit pdf,我常用的一款。不过,adobe的我也装了,不知道前面那款是否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
福昕早期的版本有单文件绿色版的,几M的样子,倒是也有画线、书签这样的功能,不过我通常只是做为单纯的阅读器来用。
不过看到标题中的编辑,我想到的更多是类似拆分、合并、增删页甚至是直接修改原始文字图片这样的功能才能叫编辑。

网友:
极速PDF编辑器破解版,安装后98M,小不小看你的标准

网友:
我要把两个或多个PDF文件合并成一个PDF文件,不知哪个软件能用?

网友:
foxit pdf这个应该最小了吧,经常用,还可以

网友:
论坛里应该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