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网线对nas速度影响比较大,大家最好选好一点的

楼主(2023-05-21):
  一般情况下,nas离路由器不远,因此超5和6类线应该都没有问题。主要影响的是,是否是符合国标的网线。有些不合规定6类线竟然用铁线。最好选用标准铜网线,速度有很大提升。

网友:
这个貌似大家都知道吧?

网友:
你的标题干脆改成网线对网速的影响比较大算了,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

网友:
国标能保证100米距离满速,家里这点距离都有大影响,那得用了多次的线啊。

网友A:
光猫自带的线还行

网友:
一般我们说的网线至少要是标准网线吧,至于那些个铁丝,铝线的,都是属于非标准的

网友:
超5足够,但得是货真价实的

网友(2023-08-22):
六类线技术规格应该是频宽250赫兹 波长1.2m,是不是铜的,含有什么其他成分没法说。

一般测试保证nas性能够的前提,拷文件测试,批量小文件和大容量单文件

网友:
这个 差异性看不太出 主要还是网络 目前 2.5G

网友:
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确实,我一般都自己做

网友:
我用的铜包铁的网线,照样跑满千兆。

网友:
好的网线,对于NAS与主机间的通讯,确实是会有比较大的稳定性保证

我的NAS是群晖DS1821+,8T*4+16T+18T*2组成的SHR阵列,理论容量66T,实际容量57.6T,还用了两片2T的Nvme SSD盘做读写缓存

DS1821+用的群晖原装万兆电口网卡,PC用的TP-Link最便宜的单口万兆电口网卡,用TP-Link的5口电口万兆交换机互联

我买的网线是山泽8类线,感觉非常棒!

这个线可能比较贵,买的人比较少,最新的评价竟然还是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猫自带的线还行

都是铁的, 带的线1米不到, 如果还不行, 那就是锈烂了.

网友:
家里的墙插上的网线是超五类线,现在用绿联的NAS,
上传下载速率都在110M左右,基本跑满了,
绿联的口是2.5G的,可惜机械硬盘的速率快不了

网友:
只能说有些网线质量太没又下限,否则日常家用这点距离怎么也感觉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