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做一个超级电容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3-05-21):
由于汽车馈电过两次,决定做个应急启动电源。想想还是用超级电容安全点,论坛那个58元的也买了,结果没用,最后还是决定买6个3000法拉的,过程就略过了,直接发成品图吧.

网友:
还是隔一、两个星期发动一下汽车靠谱一点!

网友A:
放个太阳能板吧,我就这么搞的,已经安全使用3、4年了,放半年都是一把启动

网友B:
1、外壳是200*200*130尺寸的吗?
2、没有用均压板吗?
3、DC头是直连电容充电吗?不用升压板吗?

网友C:
58的容量小内阻还不小,亏电严重点的一看就应该是没戏单个600F内上的有机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个太阳能板吧,我就这么搞的,已经安全使用3、4年了,放半年都是一把启动 ...

请问你使用的是多少W的太阳能板?直接充还是加控制器?

网友:
发个制作的草图学习一下。再说下作用效果。

网友:
还是回到6个3000法拉的靠谱,虽然笨重些

网友:
我用了4颗32113磷酸铁锂,最近一次由于车锁模块接触不良导致中控锁频繁上锁解锁导致电都放光了,亏到什么程度了呢?连仪表板都点不亮了,车内的LED灯都不亮。连上后开始也打不着,等给汽车电瓶充了2分钟后才启动起来,也算不错了。

网友D:
论坛58元的启动不了车子吗?

网友E:
找了好久都没合适的,能有个容量小点(体积小)、内阻小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58的那个不行吗?差点没忍住下单

网友F:
58的电池有电的情况下还行,没电的情况基本完蛋,

网友:
电容哪家的,内阻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58元的启动不了车子吗?

启动不了,我用网上买的锂电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外壳是200*200*130尺寸的吗?
2、没有用均压板吗?
3、DC头是直连电容充电吗?不用升压板吗? ...

是的,偶尔用 均衡板无所谓,DC直连可以的 用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的容量小内阻还不小,亏电严重点的一看就应该是没戏单个600F内上的有机会行 ...

是的,我用58的试了没用,用朋友网上买的锂电应急启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了好久都没合适的,能有个容量小点(体积小)、内阻小的电容就好了

买成品499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58的电池有电的情况下还行,没电的情况基本完蛋,

有电也启动不了,可能要2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