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电风扇FS40-12BR

楼主(2023-05-21):
美的家用电风扇控制板显示正常风扇不旋转,确定控制板有输出,问题是电机绕组内温度保险熔断,更换后正常。

网友:
阻容降压供电?

网友:
也有一个风扇的温度保险烧了,是130度2A的,网上买了还在路上。

网友A:
昨天一台50元的美的fS40-17jrw 我嫌他太脏没有要,今天淘宝一看改造风扇的外转子电机都没货了不知道谁包圆了

网友:
修过不少美的的风扇,都是这个温度保险烧了,可能是老风扇缺油什么的发热加大导致的,新的甚少烧这个。

网友:
扇叶卡死不转才会烧保险。

网友:
好在原装电机有温度保险丝,估计是缺油变慢导致电机过热,尝试给电机加润滑油,再不行改双滚珠轴承,避免没多久熔断。

网友:
家里的艾美特遥控风扇,插头刚插上插座时,按开机键没反应,需等个几秒钟,才能再次按键开机,微动氧化也不会是这故障现象,可能是个电容的问题,阻容降压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一台50元的美的fS40-17jrw 我嫌他太脏没有要,今天淘宝一看改造风扇的外转子电机都没货了不知道谁包圆 ...

那种电机不是有很多家在卖吗,怎么会没货呢

网友:
美的电风扇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纯铜的

网友:
温度太高了

网友:
老一代的落地扇了

网友:
线路很复杂

网友:
夏天快到了,是该维修打理一下风扇了。

网友:
都在节约成本,漆包线又细,容易发热,温度保险经常烧!

网友:
这个温度保险在电机里面吗?

网友:
电风扇还有启动电容容易坏。

网友:
还有温度保险呢?

网友:
绕组呢,看看温度保险的位置最好。
等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