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h效果怎么样?真的无感吗?

楼主(2023-05-21):
农村大院子,房子3层,院子还有150平左右的场院。原来的路由器由AC+AP组成,但效果不太好,主要是不同AP之间切换的时候会断网,影响使用。
百度了下,发现mesh更合适。不知道mesh真的无感吗?

网友:
AC+AP方案应该还是很强的,更新一下设备吧,wifi6的不少AP都能做到无感

网友:
500平方一层楼,3个路由器组mesh,高峰50用户,平时30-40个用户,切换无感。

网友:
100平7层自建房用闲置路由刷的ac+ap 每层放2个 效果不错。比mesh强

网友:
总体可以的,一般没有感觉的。

网友:
没玩过听说还可以

网友:
咸鱼买运营商定制版WIFI6路由,50元左右一个

网友:
用的ac+ap感觉和mesh差不多

网友:
反正我单位的AC+AP是有感觉的

网友:
AC+AP大场景使用,MESH小场景,使用环境不同,不好对比。如果切换时断续严重,调整AP功率、摆放位置等试试

网友:
mesh就是成本低,其他没优势
还有就是ap切换断网是不是规划不合理?

网友:
我家里的是支持802.11kvr的三台路由,无感切换,稳定使用差不多三年了,家里人拿着手机满屋子跑,随便用。

网友:
AC+AP转到MESH估计不会提升吧,除非是很差的ACAP

网友:
小户型mesh够了

网友:
低端AC+AP,效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如果AP安装位置不好,也会影响切换。MESH同理。

网友:
主要是安装位置的选择,太近了信号互相干扰,太远了有空白点。

网友(2023-06-30):
mesh只会比AC+AP慢,除非是相当低端的AC+AP

网友:
优化不好 位置不佳 换啥都没用,看看现在的AP是胖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