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扬子电热水壶

楼主(2023-05-21):
扬子电热水壶具体型号忘记拍了,以前修的都是随手拍了几张,问题是 上水泵不工作,上水阀不自动摆头。查出问题是驱动芯片ULN2003烧坏,换了一块后正常,过了几天芯片又烧了,原来是电机启动过程中启动电流过大,中间加了个继电器用2003驱动继电器,继电器驱动上水泵,一直用的挺好。

网友:
用2003驱动继电器,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A:
撸主这头像是用啥画的,不像CAD和SU,难道是SolidWorks???

网友B:
增加的继电器呢

网友:
原机器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的继电器呢

最后一张图,随手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这头像是用啥画的,不像CAD和SU,难道是SolidWorks???

不是我画的,最早网上找的。

网友:
难道原机厂家设计有问题?

网友:
智能的?还需要集成电路

网友:
是不是电路还存在问题

网友:
这个驱动方法好,耐操

网友:
设计有问题

网友:
这换的15A继电器也有点大马拉小车的感觉,仔细看了一下,好像还真是大马产的

网友:
没有防潮啊

网友:
是高级热水水壶。

网友:
ULN2003 内部7个单元,这个壶只用了两个单元吧,如果把单元并联起来使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现在的东西都喜欢搞的很复杂

网友C:
这个继电器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的功放喇叭保护就是这种,也就用了两年多就有一个声道无法接通了,现在直接短接了。要耐用还是密封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继电器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的功放喇叭保护就是这种,也就用了两年多就有一个声道无法接通了,现在直接 ...

那是你继电器质量不好,有些小厂的继电器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还可以这么操作?那为何厂家设计时不加装继电器?品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