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报废的太阳能板改靠费电池的万用表,完美了

楼主(2023-05-21):
手上有个几年前买的万用表,用2节7号电池,但是发现不耐用。后来换成了锂电池也不耐用,400mah的锂电池2周左右根本没用过就没电了,先后搞死了三四个锂电池了。
后来发现是关机时待机电流有0.8mA,这就难怪了。本来已经收起来积灰了。前段时间买了几块小太阳能板,有一块坏的,电压6V电流1mA。于是就拿来改废物利用一下看看能不能合到一起变废为宝。

太阳能板后来确定是10个串联的太阳能小板里有一个是坏的,拆修的时候又搞坏了临近的一片,所以坏了2个,利8片是好的,也就是大太阳底下最高电压不会超过4.8V,最大输出电流时电压只有4.0V以下。不过锂电池也不用一直充满不是,或者说快充满时慢点也无所谓。

于是,这只剩8块串联的太阳能小板就被用热熔胶贴在这表的顶部了

背面电池盒的位置钻了个孔,太阳能发的电从这里进入

电池仓里塞了自己做的超小4054充电板/7333稳压一体板,还有两个200mAh锂电池

放在护眼灯下试一下,绿色指示灯亮说明太阳能板确实在发电,红色指示灯亮说明锂电池在充电

万用表后面有个脚撑,能把表竖起来一点,有利于更高效的发电

这个万用表平时放在3楼阳台,和热风枪、焊台放在一起,就是在焊接的时候用的。所以几乎每天都能照到阳光,即使阴天实际上也能发电只是电量少一点而已。
这块太阳能板在晴天发电电流在100ma左右,阴天怎么样也有个几ma的电流,补充这只万用表的待机耗电和偶尔使用应该完全足够了。

实际上这个是昨天傍晚做好的,当时锂电池的电已经被耗光了,今天是阴天,晚上去拿下来测了下,已经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测量锂电池电压3.68V,大概冲了一半电吧(200mAh左右)。看来完全没问题

网友A:
关机时待机电流有0.8mA
这是什么渣表,关机不断电?

网友:
这表我也有一块,还可以,能改9999,就是反应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时待机电流有0.8mA
这是什么渣表,关机不断电?

软关机开关,厂家设计的也不合理。反正几十块钱的渣渣表。不过这表当年也算开了全自动的先河,确实好用

网友:
改成折叠的更好

网友B:
顶个帽子感觉怪碍事的,放在桌上用用还可以,带出就不方便了。

网友:
摆工作台上用,没毛病。

网友:
表使用放在固定位置,太阳能板是个好办法

网友:
挺有一四的,该的好

网友C:
既然待机耗电这么大,不如旁边再加个硬开关。当然,楼主废物利用值得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个帽子感觉怪碍事的,放在桌上用用还可以,带出就不方便了。

从来就没有打算带出去。这块表以后就一直呆3楼阳台那个位置了。
我有6块表,有比这货小的,有比这货精度高的,有比这货功能多的,我真要带随便选一块表也选不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待机耗电这么大,不如旁边再加个硬开关。当然,楼主废物利用值得点赞。 ...

嫌硬开关麻烦,很多时候我的万用表都是自动关机的,老是忘了关。而且很多硬开关没多久就开始老化接触不良了,在万用表、锂电池这种低压电路里面接触不良简直就是灾难

网友:
真是渣表,电池杀手

改交流电AC输入吧

网友:
CY8231使用两节7号电池自动关机后待机电流很小,大约只有0.5μA左右。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是以前计算器上面的那种比指甲盖长一点的太阳能板,心想那得贴多少片才够啊?没想到是这么大片的板,比表还大

网友:
顶个帽子感觉怪碍事的

网友:
“关机时待机电流有0.8mA”,远远高于正常值,显然是不正常的。

网友:
楼主应该检查一下你的表了,估计是哪个电容漏电导致待机电流过大。

网友:
经常晒太阳会不会容易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