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便携TFT液晶电视:OSLON T56C19PN

楼主(2023-05-21):
本来今天去给收音机找个天线,然后看到了这个,于是花天线的钱把它买下了(因为上面自带一根天线感觉很合适),拿回家插电居然还能开机,可惜就是一个台都没收到,于是……
拆了它

网友:
签约仪式纪念品,花了血本的啊!

网友:
看能不能改AV输入。老货,灯管的,功耗大了,没LED的方便。

网友:
以为是v29v59主控

网友:
谢谢分享。TFT屏,功耗大了点,但里面的元件应该质量不错。现在天线基本收不到电台了,不想用的话当料板倒不错。现在国产电视里面的元件质量可能还比不上它。

网友:
当年这玩意贵一塌糊涂吧?反正不是个人买单

网友:
通车仪式的纪念品,还是日本货的,想必价不便宜。

网友:
CTV322S,OM8361这些CRT时代的芯片,是如何转换成液晶屏信号的?难道液晶屏是AV驱动板的?

网友:
看到是采购的东西,在当时估计要上万块吧

网友:
现在模拟电视好像都停掉了改成地面数字电视了。

网友:
现在回头看看老式的电子产品,觉得挺有意思,用料特别足,估计屏幕分辨率不会太高,vcd分辨率吧,模拟信号的

网友:
较场口到新山村的重庆第一条轻轨。有纪念意义。一晃21个年头过去了。

网友:
很古老的东西!

网友:
老货用料足啊,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不知道USB口插U盘,能不能识别?

网友:
能接受电视的吧

网友:
没有必要改显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