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花13块钱巨款买的非国标排插,貌似可以改造一下

楼主(2023-05-21):
13块一个,买了5个。看中了内部空间大,可以改造成智能型排插

看图吧

包装正面,不认识的牌子

包装背面

拆开包装后里面是这样子的

三角插头,零火线带有防触电保护,比国标的良心多了

线径1.0的,线长1.8m

有开关

3个三脚插孔,没有2脚的,使用上受到很多限制

底部有个指示灯,蓝色的

背面全貌

背面底部标识

网友A:
拆开看看,只面做工如何?

楼主:
侧边有个孔,按不动待会拆开看看里面

底部2个USB口可以给手机充电,总输出最大5V2.1A,酬和能用吧

拆开后全貌

有谁知道这货是干嘛的?

顶部的开关,关闭的时候零火线同时切断,好评

底部的USB供电,空间利用率好低啊,看看以后要不要换掉它

USB电源板上有日期2017年3月12日,6年了

量一下尺寸便于以后改造,宽46mm

顶部可利用的长度为55mm

底部可利用长度为60mm

高度17mm再加上尺子底下没刻度的部分总共大约20mm,高度妥妥的够了

最后说一下,这货的外壳塑料非常好,很厚实,而且韧性也非常好。铜牌也不算薄吧,照片上看不太出来。

网友B:
里面如何,值不值得改?

网友:
真皮的差做,好懂洗啊

网友C:
拆开看看里面怎么样

楼主:
里面已经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只面做工如何?

里面已经发出来了,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如何,值不值得改?

里面已经发出来了,应该还是值得改的

网友:
这个铜皮太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里面怎么样

里面已经发出来了

网友D:
这货是干嘛的?

热过载保护开关。13块还有车吗

楼主:
不薄的,照片看上去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是干嘛的?

热过载保护开关。13块还有车吗

没了。字数补丁

网友:
咸鱼收的?

楼主:
不是。全新库存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插头是澳标的,黑色绝缘涂层是澳标要求,不是创新不用比较

网友:
这货是出口澳洲的尾单吧?USB部分虽然功率不大,但做工还可以,前面的是过载开关,超载后要手动按下按钮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