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52双贴K9GAG08U0E只能开出一半的容量

楼主(2023-05-21):
一个古老的SM3252 U盘,大约是2011年买的。总是掉盘,就把两片4GB的 Intel SLC颗粒拆了扔掉了,重新买了两片2GB的三星K9GAG08U0E,看文档SM3252C是支持这个MLC颗粒的。
贴完主控一面的闪存,开卡测试OK,开出大约2GB容量,然后再贴主控另外一面的闪存,重新开卡,始终都是1912MB,但是标称容量还是4096MB。
ChipGenius中可以正确识别主控型号和闪存容量,确认是双通道2+2=4GB。
SM3252C - ISP 100423-8K-r,Samsung(三星) K9GAG08U0E - 1CE/双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4GB

左下角的显示了4096M,16个坏块,但是只能开出1912MB容量。

两个通道也是正确识别了的,提示只有16个坏块。

板子丝印XYD3252_V1.1,2010-05-08,Designed by Sean.
使用Sean汉化的量产工具直接量产失败。

楼主:
SM3252大多数都是贴SLC闪存,现在SLC闪存很难找了,根据手册,SM3252也是支持MLC闪存的,本文的测试只成功了一半,贴一片可以,贴两片MLC闪存,只能识别出一半容量,而且现象非常奇怪。

网友:
那时的量产工具不完善,多找几个版本试试!R/B也要注意!特别是三星颗粒!参考下3251的

网友A:
看下设置,pretest一定要选erase all bloc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设置,pretest一定要选erase all blocks。

选了,一样只能开一半容量,两个位置也单独测试了,只有主控那面的颗粒可以用。另外一面可以识别,但是容量开不出来,单独一片也不行。

网友:
应该是板子原因,和我这电子盘一样   识别两颗4ce的也只能开出一半,后面换了找大佬画的板子就可以开出8g了

网友(2024-03-19):
比较老的内存?

网友:
这个主控上三星k9ncg,双贴能到16g

网友:
sm3252好老的主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