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桃源客电压电流表显示屏问题

楼主(2023-05-21):
防了一个桃源客的电压电流表,接电测试,显示桃源客的logo后屏幕快速闪烁,然后就没有显示了,大家帮助一下吧

网友A:
晶振频率 选对了吗?  其次看下供电电压是不是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频率 选对了吗?  其次看下供电电压是不是稳定

下载固件按桃源客给的截图设置的,供电用的电池

网友:
感觉供电电压不稳

网友:
很可能是晶振频率的问题是设置不对还是晶振有毛病!

楼主:
@桃源客  帮看看

网友:
直接请教桃源客不行吗?

网友:
你这个是立创里面下的吧,这是其他人在桃源客版本上修改的,开机画面都显示正常,再检查一下吧。
另请教一下:你这屏是哪里入手的?

网友:
开机画面正常,数据显示不正常,如果程序没有问题的话(AD设置及端口没有改变),应该先检查AD端口及转换电路有无问题

楼主: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帮帮忙

网友:
你这问题别人应该不会遇到,电路有无问题,你自已制作的只能自已梳理,别人没办法给你分析,还是用替换法吧,换一个屏幕试下,问题重现就是主板问题。正常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路有问题.还有看下电压是否稳定.能显示的话,单片机应是好的.看下其它电路.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的差不多,有时能显示一会儿,有时通电什么都不显示,换屏换板换芯片都这样,基本放弃了

网友:
发一个背面元件的图瞧瞧大侠的元件跟焊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