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精简系统,哪个比较好?

楼主(2023-05-21):
   办公室翻出一台j1800小主机,配置很落后了,打算装个win7 精简版试试。

网友:
笔记本专用版,其实装XP也不错,精简版其实有很多问题,很多插件被精简了,后期装软件很麻烦

网友:
搞来当下载机什么的可以,当电脑用就算了吧,卡得要死

网友:
除非硬盘空间严重紧张,否则不建议用精简版系统,会有各种不确定的奇怪问题
J1800运行win7完全足够,配个64G以上的SSD,拆机盘只要20块就能搞定了

网友:
J1800确实装WIN7不太好了,稍微浏览个网页啥的就会卡,正经用起码4核起步,我以前就用J1800,用的WIN7精简版,实在卡的不行,换了4核的APU

网友:
必须俄罗斯大神的,只有你去搜了,很多哈,但是好像也很多带营销软件,下几个试试。我没有源,家里电脑一次性换了一通,老电脑之前都挂闲鱼卖了。反正我之前用着觉得还不错。

网友:
Windows7 企业版

网友:
win7不用精简了,够小了,去msdn itellyou下原版镜像即可

网友:
Thin PC 。不过32位,自行汉化。1g内存也够跑

网友:
win10精简版也能稳定运行,最好用4G以上的内存加固态硬盘

网友:
全网搜,能找的就不错

网友:
我用的win7旗舰版就很好,几年了,没重装过,一切正常,当然,用的是火绒安全软件,没用360

网友:
冷风或者盛世雄风或者系统总裁的母盘都可以

网友:
精简不好用吧,用个什么软件又提示缺这缺那的。

网友:
楼主可以去搜索一下    Windows Thin PC  对这种机器做的系统

网友:
windows thin pc不错,不想用32位的thin pc版,也可以用windows embedded 7自己来搞,至少稳定性上没有问题。

网友:
精简的 也会卡的要死 不如装个nas

网友:
也就只能看看1080p视频 打开word 什么  在线看直播都卡。。。

网友:
看来这类U的最终归宿还是软路由

网友:
试试逍遥游win7精简版,六七百兆,使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