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 像这种蓝牙芯片里的语音怎么去除

楼主(2023-05-21):
买了几个蓝牙音频模块,连接使用后如果手机息屏准备睡觉,这个蓝牙模块在检测到一定时间内没有音频数据传输,就会发出语音提示,很是烦人,我想把固件里面的音频提示去掉或关闭,,,
请问像这种模块里面的固件是怎么写进去的,个人有办法读写它的固件吗?【我有编程器】 wechat_upload1684679605646a2bb5305df

网友:
我估计不行,只有一个芯片,啥都在里面了。我觉得还是给你的蓝牙音箱断电的好,节约电。

网友:
不能,这个是一次性烧录的,需要换语音需要联系供应商烧新的芯片给你
这种没有音质可言,纯粹就是能响,折腾他干嘛

网友A:
我有个蓝牙耳机接收器也有类似问题,快没电时候语音提示个没完

网友:
一般是jl方案。不开源,烧录程序更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蓝牙耳机接收器也有类似问题,快没电时候语音提示个没完

我的蓝牙音箱也是,经常半夜开始提示没电了,最后结果就是弃之不用。有时候这些设计既不能说它不对,但总不那么合适

网友B:
所以还是建议购买可定制固件的蓝牙模块,不过价格稍微贵一些,一般都在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还是建议购买可定制固件的蓝牙模块,不过价格稍微贵一些,一般都在几十块钱。 ...

我买过带存储器芯片的蓝牙音频模块,自己可以用编程器读写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还是建议购买可定制固件的蓝牙模块,不过价格稍微贵一些,一般都在几十块钱。 ...

这带存储芯片的可以改,才几块钱一片,我改成连接后牛叫的,其它声音都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