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搞了个日本共立KYORITSU克列茨4102a接地电阻测试仪,不知道配件怎么配

楼主(2023-05-21):
准备给冰箱做地线,搞了个接地电阻测试仪,配套的零件需要自组,有没大神分享下接地测量线的线径和型号(RV还是bvr或其他)

主要参数

接地钉尺寸很小 21.5x11

全塑外壳,还送了肩带

正面成色不错

4mm接线孔,比一般万用表笔深一些

自带日产东芝5号电池,此表可能只使用了1组电池就闲置了

需6节5号电池供电

网友A:
业余情况下一般不需要如此复杂,网上很多卖不锈钢接地桩的,买一个打入地下,然后测试接地桩和火线是220V,再用一个电吹风之类的大功率电器,接在地线和火线上做带载测试,电压不大降就证明地线良好

网友B:
楼主找借口买工具而已,冰箱接地铜线4平方足矣。用漏保测试

网友:
使用方法详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借口买工具而已,冰箱接地铜线4平方足矣。用漏保测试

还没到做地线的阶段,刚买回来 需要做连接线,只知道红色20米 黄色10米 绿色5米,不清楚用的线型号和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情况下一般不需要如此复杂,网上很多卖不锈钢接地桩的,买一个打入地下,然后测试接地桩和火线是220V, ...

还没到做地线的阶段,刚买回来 需要做连接线,只知道红色20米 黄色10米 绿色5米,不清楚用的线型号和规格。

就我所知道地线国标是小于4欧姆,通过计算需要5根2.5米(or两根6.5米or三根4.5米or四根3.5米),因为是90年代自建房,地方大 有空间施作。所以准备做到国家标准以上

网友:
我有个3131

网友C:
我只关心这个表哪里收的?成色真好。
虽然一般人都用不到,包括楼主说的冰箱漏电测试,只要是大牌的我觉得也完全用不到。

网友D:
接地电阻测试仪的线,咸鱼直接买即可。日本共立克列茨的cpe插头有点不同,你找该品牌的即可,咸鱼我看到有个50一套的,你问问。

辅助接地级如果卖家有全套就一起带走,没有的话,淘宝河北卖家一大堆。2天领取2个红包,购买2个接地极即可,当然你购买3个也是可以的。以前是包邮的,现在的话,不知道还包邮不,你看着弄吧。

不过你购买之前先用铜线给cpe连起来,然后测量,看看接地电阻测试仪是好的不,否则浪费钱。

楼主:
我的绝缘电阻测试仪也是3131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地电阻测试仪的线,咸鱼直接买即可。日本共立克列茨的cpe插头有点不同,你找该品牌的即可,咸鱼我看到有 ...

哈哈哈,我只测试了电池通电batt good,还不知道怎么测试电阻好坏呢,

共立的cpe插头确定能插入普通香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关心这个表哪里收的?成色真好。
虽然一般人都用不到,包括楼主说的冰箱漏电测试,只要是大牌的我觉得 ...

为了省事,租户的电线是从我家自用的线盒分出去的,商用的不锈钢外壳冰箱有点漏电0.15A,我给解决了租户给我500红包,等于我赚钱赚设备,租户省的买新冰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我只测试了电池通电batt good,还不知道怎么测试电阻好坏呢,

共立的cpe插头确定能插入普通香蕉 ...

夹子或者一根铜线连接cpe3个点,打到x1,电阻应该是0,切换到x0.1,电阻应该0.x,这就说明好的。

楼主:
用铁香蕉头连cat5e网线做连接
测试得到0.2欧阻值,应该是比较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铁香蕉头连cat5e网线做连接
测试得到0.2欧阻值,应该是比较准的

互联后 0.2欧,那精度差不多了,可以用。买上一组线、接地极,找个在建的楼盘,测试下接地电阻。

网友E:
楼主莫西莫西,你滴拆了看看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莫西莫西,你滴拆了看看滴

等我做好接地,再拆,别拆了装不回去就 乌龙了

网友F:
不用搞仪表,地线埋地下越深越大越好,地线不小于进线的线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搞仪表,地线埋地下越深越大越好,地线不小于进线的线径就行了。

看了好几年才下手买的,心里有数 不如数字仪表来的 放心啊

网友:
家用电的地线,如果想达到短路空开跳闸线路也不烧掉的话,线径要达到16平方以上。如果想达到漏电30mA漏保跳闸的话,线径2.5平方以上也够用了。装修时手紧,地线用了2.5的,但是接地极一定要多点接地,要用(镀)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