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调流就发出“嘶”的尖叫声?

楼主(2023-05-21):
安装好的短接调流没有尖叫声,没有安装好的短接调流有尖叫声。用的都是俩种不同的改装方法跟接法,但是没安装的那个一短接调流就有尖叫声,电流越大尖声就越大,哪里接错了?大佬们?

网友A:
可能是线太长了,里面的连接线尽量短不要长,否则很容易导致干扰引起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线太长了,里面的连接线尽量短不要长,否则很容易导致干扰引起各种问题 ...

是的,但是这应该跟线的长短没有关系吧!

网友:
这个是明伟电源吗?,看着线路好凌乱

网友:
怎么我改的给12V手电钻电池充电,不能调流。设置到13V,插上电就显示0.6A。怎么调都没有反应!那位师傅。麻烦讲讲!

网友:
       短接本来对电源是一种很别扭的状态,开关脉冲稍宽能量就用不完,累积就容易引起磁芯饱和,还有,此状态下滤波电容容量是不够用的,同电流下,电压越低,越需要更大容量的电容。解决办法一是提高起调电压,从0.5V开始调,再就是反馈回路各电容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