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7不开机充电也无反应-USB管理芯片损坏引起

楼主(2023-05-22):
美女邻居送修一台港版苹果7不开机,充电也无反应,外观成色挺好,看来是挺爱惜的

开拆,内部挺新,不过是换过电池的,那胶贴成那样,还好,贴了电池胶,总比有的人连这种胶都不贴要好(有贴普通双面胶的)

用数字电源上电,不漏电,可以开机,起跳电流偏大约170mA左右,开机后待机电流110多mA

拆下主板

另一面的黑色贴纸撕掉,方便热成像仪检测漏电的元件

加电单板开机热成像仪一下就显示出了坏件位置

主板上手术台

根据热成像仪指示,为USB管理芯片损坏

快克861风枪拆下USB管理IC

焊上新的USB管理IC

单板装屏上电测试待机,电流为5mA左右,正常的待机电流

贴上新的贴纸

主板装回机壳中

插上充电线,充电电流也有了

完美修复不开机不充电

END
今晚的鸡腿又有着落了!!

网友:
有技术,有设备就是好啊

网友:
这次热成像仪立功了,看来工具很重要啊!

网友:
这种工具也就修水果机的买得起了

网友:
提了美女,又没有美女照片,差评

网友:
里面的小照片呢?差评

网友:
装备全,技术好

网友:
这样吧,现在流行抖音修手机。赶紧上抖音号吧。

网友:
这热成像成万能宝了,什么都不用分析直接显示故障元件

网友:
不错,技术贴,看完之后,感觉我又行了....................

网友:
简单明了技术好。

网友:
热成像仪变神器了

网友:
水果机这么电容多,比松香定位快准,就是成本贵。

网友:
用了快7年的老机了,如果不玩游戏还可以用,但不值钱了,估计修是一种情怀了

网友:
没有装备,这种故障点是找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