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记录贴】手头闲置片子一下子贴3块盘,K9CHGY8S5C和PFF68,速度很一般

楼主(2023-05-22):
最近正好需要点U盘,手头的三星pm951偶尔掉盘,退役下来了(顺便出拆掉颗粒的主控板,当料板,需要私信),颗粒是K9CHGY8S5C,3D TLC的64G,翻了下坛子,范大神拿去贴3281,写37读110,看起来还不错于是打算抄作业

另外还有之前落单的pff68,单ce的L06B,这个上个3267板子,好久之前买的了

三星的颗粒这个资料好少,直到上板了才发现这个ID原来和满大街的K9OKGY8S7C相同,4个ce,那就好办
在翼浪家买了双头的板子,还有316转152,开卡工具用的店家提供的创见的那个,3281没有直接支持这个颗粒,那就需要移植一下参数,坛子里已经有详细教程就不赘述了,然后踩坑里了

发现CE不连续,分布在1256,开不了卡pretest了,换个工具还识别成12ce那种样子(12569和10),也不行。翻了下坛子发现一些转接贴会导致ce分布不连续在u盘主控上开不了,ssd主控就可以。然后问了下范大神,找了他推荐商家买了支持连续ce的转接贴(感谢感谢)。

然后植锡,贴之。之前搞过几次,现在已经熟练掌握植锡和焊接了,我的主要经验是植锡温度不要太高,250°左右慢慢来避免助焊剂沸腾溅开。

红色的转接贴会不连续,白色的连续

跑个圈把,然后速度并不理想(我这个是在2.0下跑的,我的电脑USB3.0坏了只剩2.0了),写入太低了,而且发现跑圈大波浪,实时速度一会20多30一会掉到个位数,但是平均速到倒是17M稳稳的实在太慢了浪费主控板啊。

然后我转战arm开发板上的3.0用iozone测,
连续写30M读90M(iozone -f /path/to/test.bin -i 0 -i 1 -w -r 1M -s 2G -e -I -+n)比范大神那个打了点折扣
4k写8.4M读7.4M(iozone -f /path/to/test.bin -i 2 -w -r 4k -s 2G -e -I -+n),范大神那个有10.7和9.5
换过一个版本固件试试量产,也都差别不大,算了放弃

然后l06b贴了个3267,涉及改电压,3D颗粒用的1.8V VCCQ,但这个板子预留了1.8V ldo焊盘但实际跳的3.3V
手头有1.8V 100mA的ldo,不知道电流够不够,不过我看跑圈的时候整个板子电流也就0.1A多一点
这个板子已经找不到资料了,只能万用表测一下线路了,原版如下:

修改结论如下:

这个速度也不行,写才22,读82,浪费主控板哪

网友A:
L06B上3267默认开2plane,速度起不来。可以试试能不能用4plane固件开。
或者直接上3268,直接是4plane,单ce写应该能到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06B上3267默认开2plane,速度起不来。可以试试能不能用4plane固件开。
或者直接上3268,直接是4plane,单c ...

3267用4plan固件我试过,好像开不出来。3268不也是单通道的吗,直接4plan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267用4plan固件我试过,好像开不出来。3268不也是单通道的吗,直接4plan是什么意思 ...

3268开l06b固件默认就支持4plane,比2plane快一倍。plane和通道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68开l06b固件默认就支持4plane,比2plane快一倍。plane和通道没关系

改天贴个3268试试,贴3267只有30+40+

网友:
不上MLC 确实挺浪费

网友C:
前几天也是翼浪家双头3268贴的nw838速度很慢 有两个版本工具可以直接开  但是容量不一样一个62G速度快一些一个89G速度慢 但是固件貌似一样  怎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B上3267默认开2plane,速度起不来。可以试试能不能用4plane固件开。
或者直接上3268,直接是4plane,单c ...

试了下,在verify vid/cid步骤卡了很久,最后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1A))Prev-Err is 06)开卡软件里清空也没用

网友:
一下 做了好几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也是翼浪家双头3268贴的nw838速度很慢 有两个版本工具可以直接开  但是容量不一样一个62G速度快一些 ...

这个应该是B0KB模式和L06B模式,可以搜下论坛里慧荣添加支持的教程改改试试

网友(2023-06-26):
怎么不用3267贴K9CHGY8S5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