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求一份配电柜图纸大概就行

楼主(2023-05-22):
有一配电柜图纸,大概是一大交流接触器通断控制送电断电的功能,图纸没有了,跪求会画图纸的人画一份电子版图纸先谢谢了。图纸名称写:名朗日料厨房配电柜

还是的靠自己,画了一份,现在就等消防检查了

网友A:
得有此技术的人闲来无事。

网友:
这只能靠你自己捋线了,坛友又不在现场

网友:
标题不对味啊重发

网友:
估计是应付了事

网友:
听说 AI 试试

网友B:
这个图纸不复杂,就是不会CAD

网友:
没听说电路图还要CAD的,只有工程施工图才有CAD,画到CAD的都是一些工程概念图,实际施工都是施工方自己脑补!
既然丢了,那就找设计方再要一份,何必来这里求!
还是说你想要去招标,但对方要求出CAD方案而你没有,线下请人做费用太高又没有熟人?

网友:
就是个配电柜,没什么复杂的,就是主开关+交流接触器,下面就是各路分支配电了吧,接触器上有些辅助接点和自己的线圈的接线,这个找下接触器的接线图或者按线标排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地线汇流排

网友:
   就是个分叉结构还要啥图纸,那个接触器就是为了在柜门上咔吧一按停送电,不用费老鼻子劲去扳大开关

网友:
专业的都不是免费的...

话说中间那个大的DELIXI是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不复杂,就是不会CAD

就是,现在又说其他格式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有此技术的人闲来无事。

的确你说这话精避

网友:
随便找个类似的图纸自行修改一下,一般他们不会仔细对图纸的

网友:
这个也没有什么信号控制的,自己顺着线搞啊

网友:
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为什么有个小孩?楼主的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消防检查的方框图,不是实物接线图。我已经画好了

楼主:
自己用了一个试用版的画图软件,可惜有元件限制,搞得后面不能标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