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问题找老师、、一台收录机放磁带。开关放在单声道声音正常。。。

楼主(2023-05-22):
请教 师傅    。。一台收录机放磁带。开关放在单声道声音正常。。。开关放在立体声 有一声道声音小。是怎么回事。。。

     谢谢啦

还有图片发不上。。。?

网友:
清洗磁头试试。
换磁带

网友:
是不是开关本身接触不良,有一个声道的电阻变大了?

网友:
磁头磨损,可以调一下磁头上面螺丝,   录音,放音转换开关接触不好加点缝纫机油来回折腾

网友:
磁带或磁头的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测下开关是否接触电阻过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两点

1,磁头磨损或脏污,解决方法,磨损轻微可以调节角度,磨损严重更换或打磨。 酒精清理磁头和压带轮脏污

2,单声道立体声转换开关脏污或录音开关脏污,解决方法喷WD40之类的清洗润滑剂

网友:
将机器置于立体声位置,功能打至收音,调一个单声道电台(比如中波)收听,如果声音一致,证明前置放大没问题。只需查相关磁带(包括磁头)专用信号通道,如果故障依旧,查所有功能转换开关(包括录放开关)及前置放大电路。

网友:
估计功放的问题不大,问题应该出在磁头偏位或脏污上了。

网友:
开关喷WD40

网友:
开关吧,物理开关触点氧化了吧,弄点神油

网友:
先排除开关问题,,再检查线路问题

楼主:
晚上好。刚刚下班,,,谢谢各位师傅,,我一项一项试试看。。

网友:
清洗录放开关和单双声道转换开关,肯定有一个接触不良了。

楼主:
晚上好。。刚刚到家,,我 试试看。谢谢啦

网友:
检查耦合电容容量是否减小

楼主:
早上好。。hhzzm0364  老师

网友:
也不是录音开关不好,拆了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