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到一个电路板,大家看看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3-05-22):
芯片都打磨掉型号了,只有一个AD620没有打磨,

网友:
好像是一个DC-DC升降压电路

网友:
淘宝一查,估计是它

网友:
稳压电源吗

网友:
有接口,肯定有输入输出的,多半和电源相关,以及信号传输

网友:
3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看起来就是个差分放大器

网友:
很新的啊,是捡的啊?

网友:
朋友赚到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直流调压电路板

网友:
接上电源试试能用不?

网友:
TO-263-5封装的估计是DC-DC电源芯片,给板子提供电源,板上另有增益和调节电位器,加上AD260,估计是信号放大器板子,拆下来反推一下电路就知道是什么

网友:
电源转换小板

网友:
看样子像是稳压电源

网友:
信号传输放大的

网友:
DC   TO    DC
右边入,左边出

网友:
调压电路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