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彻底拆解一台5KW防逆流并网逆变器

楼主(2023-05-22):
彻底拆解一台5KW防逆流并网逆变器

楼主:
母线储能电容

网友:
堆砌的用料,价格不菲!

网友A:
这个不知道用在家用太阳能并网不进网的情况下怎么样?

网友:
太阳能发电并网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用在家用太阳能并网不进网的情况下怎么样?

这个机器的防逆流效果是目前市面上做的最好的。反应速度极快,逆流功率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还可以安装2个电容

网友B:
电容耐压才3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耐压才315v?

电容是串联的。

网友:
看样子价格不菲吧

网友:
这家伙得多少大米?

网友:
我刚拆了一个并网4kw的,里面全是胶,什么也看不见

网友:
小白,看不懂干嘛用的

网友:
防逆流原理是什么?

网友:
看着用料还不 错

网友:
拆的其实并不彻底~

楼主:
再补充一点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