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icl8038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3-05-22):
想做3个固定频率,调来调去太没必要了

用睿登供电,做了就得用啊,电流10ma

实验板看看以后有没必要做个正式版的

调了半天,也没觉得像正弦波,示波器分辨率还是太小了。固定频率在2K,稳定度还可以吧,
没法和晶振比

三角波,不调占比,这示波器竟不能显示占比,什么玩意啊

方波

加大输入电压,频率竟然跟着跑了,唉这货还是不行

网友A:
贴个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电路图吧。

哈哈,我怕你看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电路图吧。

网友B:
第一眼,就看到欧姆龙的表了!
其余的。。。。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眼,就看到欧姆龙的表了!
其余的。。。。忽视~~

那是利利普,可不是欧姆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利利普,可不是欧姆龙

表子真棒!

网友C:
一三五晒示波器

二四六晒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三五晒示波器

二四六晒电桥

哈哈,现在全国各地水分都偏大,不晒晒都长毛了

网友D:
拆拆玩具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拆玩具不少啊~

哈哈,低级玩具都卖掉了

网友:
稳压电源发挥作用了。

网友E:
这示波器连最基本的 RMS 也显示不了,还想显示占比?真的是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示波器连最基本的 RMS 也显示不了,还想显示占比?真的是想多了

利利普,不靠谱

网友:
现在使用示波器的师傅不多了

网友F:
之前研究过8038,当时就记住片子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研究过8038,当时就记住片子挺贵的!

现在很便宜了,因为没人玩了

网友:
做测量用的机器,稳压很重要,不稳压就没准头呀。

网友:
这么好的多的设备,楼主还不满意,都出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