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MSATA 2246EN 4贴NW582开卡各种报错

楼主(2023-05-22):
颗粒价格很便宜,无聊弄了点镁光NW582玩玩,感觉速度可以,MLC,4CE,128G的查看Flash Master 支持2246xt,想着2246XT写入放大很多,所以上了2246EN,试过很多开卡软件版本,无论如何都没成功,特向各位吧友请教!

网友A:
找新版的工具啊,你这个太旧了。

R0823、S0121

网友:
换新版软件吧,同意2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新版的工具啊,你这个太旧了。

R0823、S0121

版本这东西真的不好找呀,能给发个吗  万分感谢  314785640@QQ.COM

楼主:
R0823A也是一样报错,实在找不到哪里问题!

楼主:
双贴可开,4贴开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贴可开,4贴开不了

把缓存跑个两遍看看能否通过,如果不行,把缓存或者主控重植一遍,我前几天也是遇到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用的是NW617,后来换了个2246主控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 我也有两片,目前四贴H27Q2T8CE9R,开不过,报错 Chk PreTest Fail (31) /0x2A, Total FBlock number over 8K,昨晚搞到凌晨,还没搞出来

网友:
先用2246XT工具开一下看看能否成功?

网友B:
这个板子不知咋回事,我4贴0EFL也是没开过。后来换的sata板过了

网友:
板子问题,这是江波龙早期的板子,原盘型号是s600,后期出的s601改进了,而且增加了r46跳线,这个板子只能开一部分im的4贴,开不了东芝1efl,换成s601的板子就好了

网友:
这是s601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不知咋回事,我4贴0EFL也是没开过。后来换的sata板过了

板子的问题

网友C:
江波龙这板子质量还是不错的,供电非常好,支持8ce,咸鱼上有个卖家卖,板子也便宜,但是这个s600的板子就是有这个缺陷,找一下s601的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江波龙这板子质量还是不错的,供电非常好,支持8ce,咸鱼上有个卖家卖,板子也便宜,但是这个s600的板子就 ...

S601的板子,暂时没看见,大佬有没有链接

网友C:
这个就是这个卖家这里买的,但是她卖得比较贵,你多在咸鱼找找吧,我买过一个50元的,为了这个板子不惜成本,创见,建兴那些板子都不如江波龙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这个卖家这里买的,但是她卖得比较贵,你多在咸鱼找找吧,我买过一个50元的,为了这个板子不惜成本 ...

有点贵了,600的板子才18一张。

网友:
这个板子也可以,台湾一个工控品牌ims的

网友:
还有这个更划算一点,带个颗粒,这种我也买过,现在电脑上用的就是这个板子的

网友:
看着像是方力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