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连接到路由器上,路由器是不是只要有USB口就行了?

楼主(2023-05-22):
     办公室有一台打印机放在角落里,不带网络的打印机,直接插在路由器USB口上就可以大家共享了吗?

     路由器除了要有USB口外,还需要什么条件?或者需要满足特殊协议才行吗?

网友:
要让IT部门同事设置好参数才行的。这种事情,请找对口的人来干。职场上逞能,不管干好干坏,你都会被叼的。

网友:
不是带usb口的路由器就支持打印机的 。

网友A:
不能吧, 不了解,真路由器是否支持了。不过我们当初是把打印机接到一个PC上,然后把这个打印机共享出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吧, 不了解,真路由器是否支持了。不过我们当初是把打印机接到一个PC上,然后把这个打印机共享出去的 ...

这样就要单独有一台电脑保持开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就要单独有一台电脑保持开机了。。

对的,当初就是这样扔文印室里面的一台电脑,谁爱用谁用。我们那是公司里的

网友:
路由器得支持网络打印机才行 大部分都没有 十几年前的ASUS RT-N16就支持了

网友:
路由器带USB接口的,也不是直接能用。我有2台路由器刷了PADAVAN,USB接口连接一个HP打印机,几台电脑也安装华硕打印插件,虽然能打印了,但是打印速度极慢,一分钟才出一张。

网友:
还需要路由器软件支持,原来的系统不支持的话刷个openwrt  pavanda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就要单独有一台电脑保持开机了。。

而且最好还是WIN7系统,WIN10系统的打印机共享,会让人发疯的。而且一更新,所有工作白费。

网友:
不嫌弃的话私信地址给我,华硕RT-N16和TPlink TL-WR702N改装的USB打印模块,我送你,你拿去随便玩

网友:
需要看路由器支不支持,不是插上就完事了,理论上是openwrt系统的可以搞

网友:
理论上打印机连接路由器USB口,设置一下,通过该路由的电脑就能共享这个打印机,百度一下,教程很多。

网友:
需要路由器支持

网友:
需要路由器支持 op就行

网友:
路由固件支持才可以。

网友:
固件不支持也是不可以的

网友B:
不一定,可以用打印共享器。

网友:
配个打印机共享器省事,路由器usb口接打印机只能内网用,不能跨路由跨网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可以用打印共享器。

这玩意说倒底,就是一个魔改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