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七拼八凑装个窗外晾衣杆,重点是衣架防滑,准备了2个方案,便宜、够用!

楼主(2023-05-22):
正好爸妈家有根1.8米长的不锈钢管子,打算凑点零件在生活阳台窗外装个晾衣杆,毕竟衣服晒晒太阳也是好的
撸了不锈钢的三角支架和管卡

管子看着是202的材质,1.8米估计10几块钱

12寸30cm长的不锈钢三脚架,加厚型,且支撑条为焊接方式
这个7块4一个,需要一对

20mm的铝座管卡,这个便宜,1个只要1块钱

防滑A方案用尼龙扎带,这个1包1百根1块钱

管卡比管子直径大了1mm

可用EPDM发泡胶带,这个耐候性好,带背胶方便粘贴

先上A方案,10cm间隔装一根

管卡下面挤点免钉胶,增加保险系数

螺丝固定,再涂点免钉胶防松

打算装在窗外齐平滑窗高度,方便挂取

比划好三脚架位置,装上膨胀螺栓

打孔就用锂电钻和瓷砖钻头,就是费力点

装上支架,看着还不错

管子缠上EPDM发泡胶带

装上管卡,非常紧了

完工的样子

听说尼龙不耐日晒,容易老化
因此后续撸了这种不锈钢中号开口夹作为B方案,这个5块钱6个

更新B方案使用方法

夹子这样夹住衣架,还是挺稳的
右侧绿色胶管是老妈准备的C方案,就是不知道耐候性怎么样

这个不锈钢晾衣杆七拼八凑的,合计造价21大洋(都用了红包,实际只花了15大洋),不锈钢管算15块钱的话,总共36大洋,应该很便宜了吧

网友A:
有专业的风范了。。。求支架与管卡链接,老家的房子也正想弄个架子。

网友B:
不知人工可是21大洋的N多倍?

网友C:
尼龙材质不够 可以上不锈钢抱箍

网友:
主要是手艺好!

网友:
跨度不大,怎么弄都挺好的,现在的大阳台动不动4米以上,实在难搞!

网友D:
高空作业啊,塑料扎带风吹雨淋日晒很快就脆了

网友:
支架的厚度是多少的?多放几件衣服会不会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业的风范了。。。求支架与管卡链接,老家的房子也正想弄个架子。

已发站内信,价格也许有波动哈

网友:
B方案成品照片呢? 另外看着有个小漂窗呀,放那边不是挂收衣服方便些吗。

网友:
实际上我觉得要坏的话,是从螺杆螺帽开始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人工可是21大洋的N多倍?

人工那就高了,不过都是折腾的

网友:
做的漂亮,和成品一样

网友:
简单就拼凑出一个晾衣杆,关键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材质不够 可以上不锈钢抱箍

抱箍也可以,考虑方便拆,不然偶就用不锈钢扎带了

网友:
尼龙会老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空作业啊,塑料扎带风吹雨淋日晒很快就脆了

KSS有耐紫外线的扎带,就是贵一点

网友:
支架结实还便宜

网友:
第4张图上的东西没用,一受力就崩了,危险隐患非常大。
大多数是锌合金。

网友:
有机会把扎带换成不锈钢的卡箍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