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JBC焊台比T12,优势就是功率大、加热快吗?

楼主(2023-05-22):
其他方面是不是和T12差不多?也就是相当于一个T12 大功率版本?

网友A:
JBC245是三线的,加热与温度反馈可同时进行,控温与回温更快更精确,而T12与JBC210系列,都是双线的,发热芯与热电偶是串联的,加热与温度反馈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BC245是三线的,加热与温度反馈可同时进行,控温与回温更快更精确,而T12与JBC210系列,都是双线的,发热 ...

要不是我手里有真要信了你的邪,jbc245热电偶都串在发热丝上也就是发热芯最前端。不晓得你的jbc245真的要高级一点吗?我的jbc245第三根线是拿来座子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是我手里有真要信了你的邪,jbc245热电偶都串在发热丝上也就是发热芯最前端。不晓得你的jbc245真的要 ...

第三根线就是休眠的。这个家伙就是那个《十万个为什么》,每天发很多帖子,最好别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是我手里有真要信了你的邪,jbc245热电偶都串在发热丝上也就是发热芯最前端。不晓得你的jbc245真的要 ...

它的发热芯的确是三线的,,,,,,两根加热,一根热电偶反馈温度,与公共地共用

网友C:
不单功率大得多,三线加热更优秀,可看成T12升级版。
当然,国内一些不太懂的人,硬把个三线改成两线用,也是可以用的,就算两线用也比T12强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单功率大得多,三线加热更优秀,可看成T12升级版。
当然,国内一些不太懂的人,硬把个三线改成两线用,也 ...

这是怎么改的?你能具体讲讲吗?我想知道245尾部那里接线是什么定义或者说功能?

网友:
他很厉害的2454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怎么改的?你能具体讲讲吗?我想知道245尾部那里接线是什么定义或者说功能? ...

烙铁头一共三个电极,外壳为负极,分出两支,一支经加热丝到中间脚,为电源正,一支经热电偶到尾巴最小端,为热电偶正脚。热电偶受加热丝的影响比T12小,加上电热丝功率大得多(DIY的基本都200W),所以比T12优秀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一共三个电极,外壳为负极,分出两支,一支经加热丝到中间脚,为电源正,一支经热电偶到尾巴最小端 ...

好,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一共三个电极,外壳为负极,分出两支,一支经加热丝到中间脚,为电源正,一支经热电偶到尾巴最小端 ...

哎 ,热电偶受加热丝的影响比T12小,这句啥意思?没理解?

网友(2023-07-24):
小焊点基本没影响.大焊点245回温更快

网友(2024-08-21):
正在看,想做一个,学习了

网友(2025-06-19):
引用 网友D:
哎 ,热电偶受加热丝的影响比T12小,这句啥意思?没理解?

2023年理解这个问题略有难度,你得自己去百度查资料,或者去问别人。
来到2025年,deepseek、Ai的发展,很容易找到答案:

大致意思是,jbc加热芯使用三线,一加热,二热电偶测温,三共线负极组成回路。如此,电阻丝加热和热电偶测温,互不影响,可以同时进行,同时接受后端控制板的芯片控制指令。
而T12的加热电阻丝和热电阻是串联的,要么加热,要么测温,不可同时进行,虽然都是毫秒级的切换,但是不可避免是有一定影响和冲突的。

以上来源于百度的AI问答(deepseek已经嵌入百度搜索网页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