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全网首片SM3252贴MLC颗粒U盘?

楼主(2023-05-22):
标题打了问号,不确定是不是首个SM3252贴MLC的U盘,SM3252这颗主控很老了,十几年前流行的主控,通常都是搭配SLC闪存。
我是2011年买的,8G容量花了180块,被骗了,颗粒说是全新Intel颗粒,其实是Intel的回收颗粒,坏块巨多,后来就掉盘,找卖家卖家不承认,没多久那卖家就倒闭了。这个事情导致我对Intel和Micron的颗粒印象比较差,拆机垃圾颗粒太多了,防不胜防,然后这个U盘就在抽屉里一待十几年,最近发现了,拿出来拆了旧颗粒,换上三星的K9GAG08U0E颗粒,这是32nm的MLC颗粒,买来准备更换另一个十几年前的U盘的,结果颗粒弄错了,那个颗粒型号是K9GAG08U0M,最后一个字母不同,M是第一代,E是第六代,本来以为没差别,实际差别很大,开卡工具不识别。本着废物利用原则,就把颗粒贴到这个SM3252主控板上了。

贴好以后开卡还是遇到点问题,多次测试以后,只有主控这面的颗粒单贴可以成功,见这里:
SM3252双贴K9GAG08U0E只能开出一半的容量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贴一个颗粒,2GB容量,废物利用也算可以了,最终信息如下:

测试一下速度,写6MB/s,读14MB/s,很垃圾的性能。

跑圈可以通过,速度也不怎么样,十几年前的明星主控,现在也免不了电子垃圾的命运。

网友:
玩的是个情怀啊。

网友A:
3252贴MLC挺多的,我手上还有自己贴的几个16G(8G双贴的)

 设备描述: [F:][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HBM/HBM SM3252 UFD/SM3252 UFD)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序列号: AA10062800003718

设备供应商: HBM
 设备名称: SM3252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HBM/HBM
 产品型号: SM3252 UFD/SM3252 UFD
产品修订版: 1100/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52C - ISP 090626-2C-r
闪存识别码: ECD755B6FFFF - Samsung(三星) K9LBG08U0M - 2CE/双通道 [MLC-4K]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2CE]K9HCG08U1M x 1片/通道 x 2通道
[1CE]K9LBG08U0M x 2片/通道 x 2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ECD755B6FFFF        ECD755B6FFFF
--------        --------
--------        --------
--------        --------
ECD755B6FFFF        ECD755B6FFFF
--------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52贴MLC挺多的,我手上还有自己贴的几个16G(8G双贴的)

 设备描述: [F:][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HBM/H ...

你这个闪存是50nm左右的MLC,4kB页尺寸,我的那个闪存是32nm的8kB页闪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和你那个对应的闪存是K9GAG08U0M,U0M后缀都是一代的。

网友B:
现在流行复古吗?没看见几个人玩3379这些,咋都玩起了3252了?

网友C:
十几年前就在坛友“大树”那里买过贴片晶振版的3252双贴板贴K9LBG08U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前就在坛友“大树”那里买过贴片晶振版的3252双贴板贴K9LBG08U0M

又一个U0M后缀的50nm MLC-4K闪存,看看有没有MLC-8K的

网友D:
大神门Samsung(三星) K9LDGY8U1A - 2CE/双通道 [MLC-8K Toggle-DDR] -> 总容量 = 32GB
U1A算几代.

网友E:
有大佬推荐双贴32g  上3252的颗粒型号吗,嘉立创白嫖的12个板子已经饥渴难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流行复古吗?没看见几个人玩3379这些,咋都玩起了3252了?

3379没货啊,之前就出现了一小批,都被玩U盘的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门Samsung(三星) K9LDGY8U1A - 2CE/双通道 [MLC-8K Toggle-DDR] -> 总容量 = 32GB
U1A算几代. ...

后缀A:二代。
10. Generation
M : 1st Generation
A : 2nd Generation
B : 3rd Generation
C : 4th Generation
D : 5th Generation
E : 6th Generation
Y : 25th Generation
Z : 26th Generation

网友:
还有最早在版主买的up19呢

网友:
这下真的是情怀了

网友:
最近流行复古主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大佬推荐双贴32g  上3252的颗粒型号吗,嘉立创白嫖的12个板子已经饥渴难耐 ...

intel 34NM就可以搞不过要修改工具,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4337-1-1.html这个是JCND1的理论上HCND1 JCMD也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tel 34NM就可以搞不过要修改工具,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4337-1-1.html这个是JCND1的理论上H ...

好的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