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买了新的储水式电热水器,加热时嗡嗡响

楼主(2023-05-22):
家里面买了新的电热水器,圆圆的桶状储水式电热水器,装到厕所里墙壁上的

有时候就听到厕所里面嗡嗡响,开始以为是换气扇出了毛病。后来发现和换气扇没有关系
断掉热水器电就不响了,再接上电又响,声音也是时大时小。不知道是加热管还是哪里的问题
请各位老大帮分析一下。
另外,看各位家里面的电热水器是不是也会有或大或小的嗡嗡声呢
就是长的这样的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嗡嗡响是哪种声音 电热水壶加热时也会响的

网友:
应该不是嗡嗡声,是加热水后气体的爆破声,我那个海尔60L每次加热蹦蹦响要炸的声音,不过都10年了。下个星期打算拆了清洗一并把镁棒和加热管一并换掉、

网友:
觉得还是燃气的好

网友A:
加热时嗡嗡响说明你家电压充足,至少在220V以上,频率可能超出50Hz,另外也说明发热管并非直接接入电源,而是通过了电压调节元件接入,如可控硅

网友:
我的电热水壶加热过程中也会发出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时嗡嗡响说明你家电压充足,至少在220V以上,频率可能超出50Hz,另外也说明发热管并非直接接入电源,而 ...

这倒是有可能,不是直接接入市电的加热管。这样好像也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声音会大有时候声音会小了、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类似空调冰箱之类的定频和变频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倒是有可能,不是直接接入市电的加热管。这样好像也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声音会大有时候声音会小了、

是 ...

就是加热管工作时和箱体共频。没法,除非换加热管。

网友:
就跟电水壶一样的道理,不要想太高端,可控硅调功率这类,这玩意就2个大电流的续电器

网友B:
不嗡嗡响,难道你还想让他给你唱一曲?

网友:
是不是挂的不稳,然后电力又足,烧起水来沸腾的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嗡嗡响,难道你还想让他给你唱一曲?

当然想,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加热管温度高, 表面气泡爆裂震动给箱体震动加能,箱体产生震动

网友:
嗡嗡响?那要搞清楚是通电加热过程中响还是通电恒温待机响?加热的时候响肯定就是发热管的问题,通电不加热也响就是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不应该有声音的吧

网友:
如果是时间长了,有可能是钙离子粘附在发热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