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比较少见的索尼老玩意儿,SONY PEG-UX50 PDA用的后备电池PEGA-EB40

楼主(2023-05-22):
索尼在两千年左右取得PALM授权生产了一系列的CLIE掌上电脑,可以说款款都是经典,不过后期生产的UX50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台机器,PEG-UX50采用了全新硬件结构,外观变化很大,采用了类似于笔记本电脑的折叠式设计,同时微处理器采用了名为“便携引擎(Handheld Engine)”的、由该公司自主开发的ARM架构微控制器“CXD2230GA”,索尼号称同时满足了‘高性能’、‘低耗电’和‘超小型’等相互矛盾的要求”。

先看一下这台机器的外观吧。

旋转屏幕

这是这台机器的配套充电底座JC40,这个底座和任天堂的3DS充电底座有异曲同工之妙,仅仅是转接使用,即没有变压稳流,也没有内置电池,它比任天堂的3DS底座还要变态,就是UX50如果没有这个底座就没办法充电

不过今天咱们不拆这台机器,也不拆JC40底座(其实已经拆开了哈哈哈),而是另外一个更加稀少的内置电池的充电底座EB40

EB40算是一个充电宝,但是我使用下来感觉它和充电宝有区别,挂载到机器上之后,他的电量百分比是和PDA同步的,真是奇怪。充电的时候可以单独把这个电池底座放到UX50自带的底座上,也可以和UX50一起组合了再放到底座上,反正上面那个不带电池的底座是不认缺少的。
这台底座电池老化了,拆开换电池,里面的电池是两块电池封装到一起的,4PIN的插头两正两负,到电路板才合二为一。

换了2500mAh的605060电池,满血复活

终极充电状态,从上往下依次是UX50,电池底座EB40,机器原装的JC40

网友A:
竟然还有带电池的充电底座,还是第一次见。也是时候把我的UX50再拿出来晒一晒了,最喜欢的一台PALM掌上电脑,也是唯一还在收藏的。当年因为有了这部PALM,把其他掌上电脑都出手了。

网友B:
这玩意当初应该不便宜
现在基本没啥用了吧

网友:
基本没啥用

网友:
超级汉堡包电池

网友:
当年是神器,就这充电宝的做工也是一流。

网友C:
很老很奢侈的电脑,现在还能做点啥?

网友:
头回见,做工挺精 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当初应该不便宜
现在基本没啥用了吧

当年5000多块,差不多20年前吧。

网友:
一代名机:SONY PEG-UX50 PDA

网友:
SONY的高级货 ,没看到过,做工很不错,不亏是日本的大公司。牛逼

网友:
当年的高级货了,第一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带电池的充电底座,还是第一次见。也是时候把我的UX50再拿出来晒一晒了,最喜欢的一台PALM掌上电脑 ...

英文版的啊,现在还是比较少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老很奢侈的电脑,现在还能做点啥?

哈哈哈,啥也不能做了,它的功能多年前就被手机完美兼容了

网友:
堆砌三明治的感觉

网友:
20 年前 SONY 确实有几款自己的 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