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防电墙

楼主(2023-05-22):
托尼老师的热水器漏水,没法给我洗头了,这点儿小事儿我能修呀,搞回来修一下,下次理发给打个折就好。

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不知道啥原理,总不能过个膜吧,也不防漏电吧,想拆开看一下,另外网上购买的话,快递至少两三天,还有就是,本地要么就没有这个配件,要么就不单卖,所以理发店目前也只能歇着了,没啥顾客。

拆开看了一下,貌似就是把水路变成了又细又长的路径,增加电阻了应该,没啥特殊的工艺。

中间有个橡胶隔离垫子,这个螺线像是手画的,不规整。

问题所在。

漏水点,裂了条缝。

里外都给搞上哥俩好,完美解决,高温也为啥大问题。
装回去试了一下,不漏水了,说下次理发给打折。

网友:
直接拆了不用就好了,这玩意唬人用的。热水器有地线+漏保,真的漏电液不怕。

网友A:
不用等下次,很快又会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等下次,很快又会漏了

不会漏电,只会漏水。

网友:
就是这个原理,理论上是有点作用的。

网友:
就是延长水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等下次,很快又会漏了

再修一次就好了,然后再次理发时又可以打折了,不知道撸主是这么想的么???

网友:
管用吗?理论上用塑料管,管路长一点是不是也管用?

网友:
防电墙感觉没啥用

网友:
毫无用处,几层意思……

网友:
增加水路长度和漏电有什么关系?

网友:
理论上是有点作用

网友B:
这防电墙是把水绕晕,还是把漏的电绕晕绕累绕没了?!
内漏外补,用不了多长时间又要漏了!
感觉是糊弄人的玩意,不过把金属水管隔离了,似乎有那么点用!

网友:
作用还是有点就是水压会变小很多

网友:
这东西的原理就是加长导体的长度并减小导体的面积,漏电时可以降低电压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么短的距离一点效果都没有的呢,反而减小了水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防电墙是把水绕晕,还是把漏的电绕晕绕累绕没了?!
内漏外补,用不了多长时间又要漏了!
感觉是糊弄人的 ...

里面和外面都进行了修补,这个水路也就四五十度,估计用几个月不成问题

网友:
感觉PERT管比这强, 还有连接功能, 这东东早就应该退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和外面都进行了修补,这个水路也就四五十度,估计用几个月不成问题 ...

感觉糊弄人的玩意:是指这——防电墙!!!
不指胶粘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