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连载】给廉价塑料U盘换个金属USB3.0公头!

楼主(2023-05-22):
一、前方高能翻车预警

1、前世
拆个U盘——雷克沙(Lexar)64G USB3.0 高速U盘 V400
这是塑料头的,插USB时手感非常不舒服,有人说那么便宜就将就用吧;燃鹅,我非常不爽,每次看到都不爽,然后就有了以下……

先打了个板,太小了,怕不能通过审核,所以就2拼,这样大一些。

天气热,先来坛奶茶。

板子很薄,一剪刀就能一分为二。

剪好的板子。

大概摆了一下位置。

对位,准备焊接。

焊好插入没反应,六热天的第一丝寒意涌上心头,难道焊反翻车了?

根本不用量,目测就看出来真的是焊反了,用大神的话来形容就是这设计不防呆,马上拆下来拖干净。

这样焊是正确的,五条杠在元件面(我买的USB3.0公头是这样,与USB3.0公头设计有关,具体看自己买的USB3.0公头)。
但是,之前焊反,插进电脑相当于电源弄反了,U盘主控一般是没有反接保护的,所以这个U盘已经英勇牺牲了,立损奶茶一坛……

未完待续……

楼主:
重新焊了一个

没问题了

楼主:
这样肯定是放不进原来的外壳了,倒个树脂吧。

今世

The end……

网友A:
Flash应该没挂,换个主控板吧...

网友B:
感觉长了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长了好多啊

长了一个金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应该没挂,换个主控板吧...

换个主控板10几块,不如直接买一条:)

网友:
这么长容易骨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主控板10几块,不如直接买一条:)

谈钱多伤感情啊,折腾的价值才是无限的...

网友:
固态降价了,直接上固态U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了一个金属头:)

你这不如搞个转接头用焊锡焊上去了

网友:
反接不是保险吗?

网友:
看起来简单,搞起来复杂,这个损失大了。

网友:
琥珀好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