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很少看到频率参数,为什么?

楼主(2023-05-22):
   按照原理,电容容抗应该和频率有关吧,为什么很少见到电容频率这个参数?

网友A:
手册上有吧,而且,标称的容量,应该是某一个特定频率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吧,而且,标称的容量,应该是某一个特定频率下的吧

我看了手边的几个电容,都标着多少电压,多少容量

网友:
你指的应该是SRF曲线吧?

网友:
地儿太窄,标不了那么多

网友:
频率参数需要从厂家的详细数据手册里面找。

网友:
默认不需要标注

网友:
因为厂家也不知道你买来使用在什么频率的电路里面的,没法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