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拨掉独显后,集显的驱动“安装失败”

楼主(2023-05-22):
一台公用的台式电脑主要就是供大家打印用,黑屏了,
换了新的,旧的扔在一边,估计接下来就是被当垃圾处理了。

闲来无事研究一下,
先看屁股竟然是独显.......GT720

拆掉独显接到集显,顺利开机,
设备管理器里显示适配器是“标准VGA图形适配器”,
驱动人生查看是“inter hd graphics4400未安装”,
那就安装吧,没有VIP,下载速度100K上下跳,咱能等。。。。重启。
重启后——————
设备管理器里显示适配器还是“标准VGA图形适配器”,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
换360的驱动大师吧,也是“未安装”
下载倒是很快,但安装后直接提示“安装失败”

(清华同方电脑,华硕 H81M-CT,i3-4170,WIN7-64)

网友A:
品牌机主板,要么是用了不带核显的CPU,要么是主板BIOS不支持核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主板,要么是用了不带核显的CPU,要么是主板BIOS不支持核显。

但是驱动人生和360都识别到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主板,要么是用了不带核显的CPU,要么是主板BIOS不支持核显。

H81主板啊 没核显的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驱动人生和360都识别到了哦?

那你还是去官网下载驱动吧,我试过很多次,品牌机的驱动,很多时候很奇怪,
通用的驱动,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81主板啊 没核显的CPU?

你别忘记了是品牌机,用不带核显的CPU根本不是什么怪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别忘记了是品牌机,用不带核显的CPU根本不是什么怪事。

我的意思是H81主板用啥没核显的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H81主板用啥没核显的CPU

这种Intel主板并不集成显卡,核显在CPU中。
E3就有很多型号是没有核显的。

网友C:
楼主可以格式化重装系统呀,说不定是原系统垃圾太多了。

清华同方官方驱动下载地址:
https://official.tongfangpc.com/servicelink/driver_download.aspx

网友:
这肯定是安装的驱动程序问题,找一个老一点的带WHQL的驱动,驱动安装失败是因为数字签名,我这之前也碰到过几次。

网友D:
CPU包括核显吗,先查一下啊。

网友:
LZ没说CPU是什么,但是感觉像是带集显的。因为不带集显的CPU,插主板一般无显示。还是系统或是驱动不符合,安装合适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包括核显吗,先查一下啊。

不带核显,拔掉独显能开机?

网友:
我遇到过,刚好你的一样。刚开始以为集显坏了,后来发现并不是。我是先进系统我以前独显的驱动先卸载掉,再清理一下注册表。查看系统盘独显安装的驱动文件完全删掉,重新启动,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就不会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格式化重装系统呀,说不定是原系统垃圾太多了。

清华同方官方驱动下载地址:

来过这里,没有win7的只有win10的

网友:
估计是驱动的问题,去Intel官网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重新安装个系统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Intel主板并不集成显卡,核显在CPU中。
E3就有很多型号是没有核显的。 ...

好吧 还真敢是台服务器

网友:
先用软件把原来的独显驱动卸载清干净,再去品牌官网下驱动,不要下太新的。驱动精灵这种软件下的驱动太新了,反而会有问题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H81主板用啥没核显的CPU

E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