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帮助。美的电压力锅 现在通电出现OPEN 后出现C3 故障 解决办法

楼主(2023-05-22):
求帮助。美的电压力锅 现在通电出现OPEN 后出现C3 故障 解决办法

以前出现OPEN 拍打几下 就又能正常工作 现在 通电出现OPEN 后出现C3 故障

查找资料  找到打开电压力锅上盖方法
打开后 没有发现断开线路
怀疑可能是 图标的配件有问题请教老师们。是什么配件。。。先感谢了!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电磁阀。

网友:
美的电压力锅显C3故障是:锅盖热敏电阻开路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开盖微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开盖微动的问题!

同感, 多次遇见

网友:
开盖转轴那里有无问题?

网友:
你标的东西看起来是执行器,而能发出警报的只能是传感器
没看到断线也不能证明没问题,要用表测量,可能里面铜线断了而外皮完好

楼主:
谢谢  各位老师们
   认真检查 没有发现线断的迹象  只能先买一根 原装美的电压力锅上盖感应开关 换上试试

网友B:
红圈内那是个放气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内那是个放气阀

谢谢  看来不是他的问题  原怀疑 两根线通过 开盖转轴那里
        现在分析  电压力锅上盖感应开关(干簧管) 出了问题
           已下单购买  换上试试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
其实很容易判断,如果觉得是微动开关问题,在板子对应插座的两脚临时用铜线短接,能消报警就证明是它了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傅
未通电
通电
完成一次简单修理   减少700~800元损失

网友C:
应该还是上盖开合的折弯处有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上盖开合的折弯处有断线。

感谢关注   这个电压力锅 传感器工作时线路是不动的
    只有控制线路走 折弯处

更换

完成一次简单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