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开关电源可以改成调压电源?

楼主(2023-05-22):
   发现有的电源可以改调压,而有的却不可以。请教一下,哪些可改调压?需要什么特种?

网友:
看你的调压范围,小范围的话,每个电源都可以改。

网友:
选做工越好 用料越足的

网友:
需要具体芯片组合,调压范围等

网友:
服务器的和基站的电源都可以

网友:
一般都能改,看是什么芯片,有些芯片改动要麻烦些

网友:
主要看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