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办公鼠标,哪些型号比较好?

楼主(2023-05-22):
   办公用,要求鼠标大一点,握着省力,按键清脆,力度适中。
   对了,最好无线,但也不排斥有线,谢谢。

网友:
其实这种情况就按游戏鼠标买就完事了,一样的价钱,几十块买个大个的,优先买大牌的,罗技公认不错,雷柏差点但够便宜。

网友:
一直用达尔优牧马人系列,还是比较好用和耐用的

网友:
罗技百十块钱的无线键鼠套装 好用皮实  电池能用3年都不止,办公用

网友A:
罗技G604,大鼠标,有分量。
13个还是多少个快捷键,滚轮能左右拨动,自定义成前进后退
大拇指6个快捷键,自定义成复制、粘贴、多任务切换、关闭、撤回、回到桌面,根本不用在屏幕上找按钮或者键盘了。
无论是上网、办公还是玩游戏,都是神器一般的存在。
待机时间还很长,用一节AA电池没有电量焦虑,还是2.4G和蓝牙双模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我买了个便宜的,9块钱,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技G604,大鼠标,有分量。
13个还是多少个快捷键,滚轮能左右拨动,自定义成前进后退
大拇指6个快捷键, ...

同推荐 ,用上根本停不下来,据说停产了,要下手赶紧的

网友:
办公鼠标建议有线鼠标,双飞燕,联想大红点都比较好用

网友:
极狐的鼠标

网友:
用的G304,感觉还不错,经典造型

网友:
30块钱,罗技M100(不是M100R),性能无敌

网友:
罗技的G703,右手人体工学设计。
雷蛇的巴塞利斯蛇X极速版。
用起来都很不错。

网友:
我也觉得办公用有线。办公环境人员密集,如果人手一个无线,周围还充斥着无数的2.4G WiFi信号,争夺带宽,鼠标会不会发生卡顿问题?

网友:
买个微软的有线鼠。

网友:
罗技102,活动90左右可入

网友:
楼主办公使用不介意二手可以小黄鱼,买个G502 HERO 剪线版,在自己配条原装鼠标线,自己换一下微动和外壳也可以

网友:
双飞燕还有一些品牌机的鼠标也行

网友:
微软的大馒头真的好用

网友:
路过,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