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了一款便携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3-05-22):
自从换了公司后新公司有台3D打印机就心痒不已。小心翼翼的学了简单的画图后更是垂涎三尺。但是对于我们这种破烂王选手怎能容忍。于是2月前从网友那收了一台FDM的创想三维CR6SE开始自己的打印之路。前话废话。
经常玩3D打印的都知道T站。但是翻遍了也找不到一款小巧便携的适配4mm的刀头的电动螺丝刀。而且有些设计就不适合FDM这种精度稍差的打印机。
于是花了点时间自己画了个。

这是T站上比较火的一款  19cm长  螺丝孔太多   档位开关柄伸出来不好放置 柄头不收小  影响视觉   和我的对比一下先

为了手感 开关买的6脚三档型 两边的固定片给掰断    稍大  有小的开关 但是太小怕没用几次就坏
前面套头后面放了一颗687的轴承  为了丝滑    外径14   内径7   厚度3.5
N20电机用的是3V  200转的   这个试验过   转速刚好   别扯同心度 能不打摆子就OK
电池用14250    标的1000mA 估计水分不少  但是这种使用不太频繁的话 容量够了  用18650尺寸又不太合适
充电  用的是耳机3.5mm的  还是为了尺寸省了4056的板子  因为只有自己使用  所以充电自己记得用4.2V的电压
设计了挂孔  方便携带
总体尺寸长12.8mm   直径22mm
螺丝用M2.5mm的  前面8mm   后面12mm  15mm都行   15更好

成本(元)
轴承  0.5(自有免费)
电机 8(自有免费)
电池  6
开关  3
其它不计  0
合计   17.5
比拼夕夕上的20多的低...尺寸还便携

大家打赏点?   如果实在有兴趣可以加我扣181623274 咨询    手头还有助听器的群可以霍霍下

网友A:
这种所谓3D打印出来的使用寿命不行吧???

网友:
感觉有了3D打印,好多东西都能自制了,想做成啥样做成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所谓3D打印出来的使用寿命不行吧???

PLA材料的放太阳下晒  用2年没问题  ABS的料更久

网友:
点赞啦,有3d打印确实方便多了,我拿电动鼻毛器diy了一个,正反转开关也是和楼主那样

网友:
同心度怎么样?

网友:
不错,自己做出来很有成就感,比抚摸党还好玩

网友B:
严重怀疑它的扭力    扭个木工常见自攻螺丝都扭不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怀疑它的扭力    扭个木工常见自攻螺丝都扭不动吧

这么小干什么用不会不知道吧   杀鸡焉用宰牛刀

网友(2024-02-07):
高手总在江湖。。。

网友:
这个可量产哦。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2024-07-30):
引用 网友B:
严重怀疑它的扭力    扭个木工常见自攻螺丝都扭不动吧

这个就是拆些笔记本之类的小螺丝用。你看它的电池,电机和齿轮,哪里是干力气的?

网友(2024-10-26):
这种用哪种配套的螺丝刀

网友(2024-12-14):
这个做得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所谓3D打印出来的使用寿命不行吧???

足够用了。打印的基础材料。如果坏了再打印一个就是了。再说也有高强度材料。